[运放] 浮动式差分电路电压采样

楼主(2015-11-10):
请问各位老师,放大器接成差分放大器形式,两个输入端接的是经过电阻串的AC220的L和N,貌似与运放不共地请问这类电路怎么分析?

问题1 没有共地
问题2 AC220没有分压,直接接到放大器,这样行么
问题3 R3不是直接接到放大器的地,用万用表量是1点几伏问题4 R1 前面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呢?肯定不是AC220吧

网友A:
1.   电平移动   2.行   3. 那个电压就是电平移动量   4.不是220V,而是从L到“不是地”通过那窜电阻分压。

网友B:
所谓的不共地,其实2个电路连起来,假设运放电路的供电和市电是隔离的,浮动的地和L/N是有关系的,这就要求这个差分放大电路是一个衰减的电路,输入共模信号分压后在运放的共模范围内会被抑制掉,差分信号得到放大(其实是衰减)。如果运放的电源的GND是接大地的,也就是和N等电位,分析起来,道理也一样的。

网友C:
理论上VOUT=VREF+(VL-VN)*(R4/R2),不过实际真不带这么玩的

网友D:
任何运放都不可以接受浮动输入,没有参考点的输入是无法计算的.

网友E(2016-04-09):
这个电压是怎么实现分压的??R1 R2前面两端不需要加一个电阻,把220V分压得到一个电压吗

网友F:
等于悬浮地?r3 r4分压并接入com地   ?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VOUT=VREF+(VL-VN)*(R4/R2),不过实际真不带这么玩的

实际使用的却也不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压是怎么实现分压的??R1 R2前面两端不需要加一个电阻,把220V分压得到一个电压吗 ...

这电路实质就是一个差动放大,只是增益是小于1的。

R1 R2 只是示意。你可以把前面那两串电阻分别看作是 R1 R2。。

之所以用这么多电阻,主要是考虑爬电问题,这样一来,就可以用小体积的贴片电阻,而且也把大阻值分散开来。

不过为了保护运放,还是有必要在运放的同相反相输入端之间反向并联二极管,肖特基最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电路实质就是一个差动放大,只是增益是小于1的。

R1 R2 只是示意。你可以把前面那两串电阻分别看作是  ...

并接二极管时,不宜选用硝特基。没有特别理由时,1N4148就挺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并接二极管时,不宜选用硝特基。没有特别理由时,1N4148就挺好。

这个电路当然4148就足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当然4148就足够了··

哦?
保护运放+-输入常见互为反向并接4148。哪种电路4148不足以用?

网友E(2016-05-20):
引用 网友G:
这电路实质就是一个差动放大,只是增益是小于1的。

R1 R2 只是示意。你可以把前面那两串电阻分别看作是  ...

这个地方的电阻多大合适?多个电阻分压的电阻个数怎么确定,求大神指导

网友I:
若R3=R4, 衰减比就是R3比上前面一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