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ED驱动设计

楼主(2015-11-10):
在LED驱动电源电路设计时,我想请高手们看看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LED电源都是恒流限压的,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很多,
LED电源工作环境一般比较恶劣,需要在60度以上的恒温恒湿箱里面老化,
也要在冷冻室里面测低温启动,电容尽量用日系的,
用于恒流限压的运放尽量不要用358,要用258,安规和EMC,雷击浪涌谐波这些也得注意,
因为电源使用环境恶劣,所以元件余量一定要大

网友B:
电流驱动,过压会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