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79F166AF串口通讯

楼主(2015-11-11):
求大神给串口通讯的程序,最好带点注释

必有重谢!:handshake

网友A:
                SCON = 0x50;                // 允许串口接收使能
                PCON = 0x00;
                RXCON = 0x00;                // 1V以下是低电平
                T2CON = 0x30;                // 定时器2产生接收和发送波特率
                T2MOD = 0x00;
                RCAP2H =( 65536 - XTAL / baud_list[baudrate]/ 32 )/ 256;
                RCAP2L =( 65536 - XTAL / baud_list[baudrate]/ 32 )% 256;
                TR2 = 1;                        // 开启T1
                ES  = 1;                        // 开启UART中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CON = 0x50;                // 允许串口接收使能
                PCON = 0x00;
                RXCON = 0x00;                // 1V以下是低电平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