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ip地址合法性的方法,使用正则表达式。

楼主(2015-11-11):
/**
     * 检验是否是合法的IP地址
     * @param address String IP地址
     * @return boolean IP地址是否合法
     */
        public static boolean isIpAddress(String address){

        String regex = "^(1\\d{2}|2[0-4]\\d|25[0-5]|[1-9]\\d|[1-9])\\."
                + "(1\\d{2}|2[0-4]\\d|25[0-5]|[1-9]\\d|\\d)\\."
                + "(1\\d{2}|2[0-4]\\d|25[0-5]|[1-9]\\d|\\d)\\."
                + "(1\\d{2}|2[0-4]\\d|25[0-5]|[1-9]\\d|\\d)$";

        Pattern p = Pattern.compile(regex);
        Matcher m = p.matcher(address);

        return m.matches();
    }

楼主:
@ayb_ice @dong_abc @yyy71cj 各位熟悉正则表达式吗?讲讲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ayb_ice @dong_abc @yyy71cj 各位熟悉正则表达式吗?讲讲呗

这个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则表达式我也只是偶用,从没研究,只知道这是另一种符号表达规则,因为很少用到,所以就懒得去看了。 ...

放在字符串中,应该与语言无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某个语言毫无关系,就如%d等一样,完全可以独立成一个新的学科

:lol

网友C:
正则表达式在linux下非常有用,以前配置vim的开发环境,都是用正则表达式
不过很久不用,很多都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则表达式在linux下非常有用,以前配置vim的开发环境,都是用正则表达式
不过很久不用,很多都忘了 ...

用到时候拿起来也行。

网友C:
最近看编译原理,正则表达式用了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看编译原理,正则表达式用了非常多

怎么突然开始编译原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突然开始编译原理了?

有空就看看各种书,后面还有算法导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空就看看各种书,后面还有算法导论

面向对象设计方法学方面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面向对象设计方法学方面可以关注一下

是的,以后有空会多看一些
以前面向对象都是自己实践出来的,书确实看了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以后有空会多看一些
以前面向对象都是自己实践出来的,书确实看了不多 ...

里面还是不少内容的。我开始也是自己实践,后来发现还是有必要看看书的

网友D(2015-12-29):
轮子哥写过一篇如何自己写正则引擎的**,不过最后太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