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助:在KDS中嵌入KSDK时总是不成功,求大神指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1-11):
两者是否都从飞思卡尔官网下载了最新版本的呢?另外安装方法是否参考KDS安装路径中的(E:\Program Files\Freescale\KDS_3.0.0\doc\KDS_Users_Guide.pdf)文档描述操作呢?

网友B:
参考KSDK文档Getting Started with Kinetis SDK (KSDK) v.1.3.pdf, 你可以在这个路径找到文档:C:\Freescale\KSDK_1.3.0\doc
现在安装文档,在KDS中装下KSDK的插件,然后再建KSDK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