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430F5137 TimerA使用时UCS模块DCO时钟源设置

楼主(2015-11-11):
在设置TimerA 中选用了SMCLK作为时钟源。在配置SMCLK使用dco作为源时好像不成功,程序无法运行,大虾们给看看!
另:SMCLK使用VLOCLK或者REFOCLK时没问题。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2DIR |= 0xC0;                            // P1.0 output
    //UCSCTL4 = UCSCTL4&(~(SELS_7|SELM_7))|SELS_1|SELM_1; //将SMCLK和MCLK配置为VLOCLK
  //UCSCTL3 = SELREF_2;
UCSCTL4 = SELS_4; //将SMCLK配置为DCOCKDIV
  TA1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1CCR0 = 50000;
  TA1CTL = TASSEL_2 + MC_2 + TACLR;         // SMCLK, contmode, clear TAR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enable interrupts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0_ISR(void)
{
  P2OUT ^= 0xC0;                            // Toggle P1.0
  TA1CCR0 += 50000;                         // Add Offset to CCR0
}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按照你的描述SMCLK使用VLOCLK或者REFOCLK时没问题。但使用dco作为源时不成功,那么看看数据手册的时钟树,是否可以使用这个DCO作为时钟源呢,以及还需要配置什么呢?

网友B:
都是寄存器直接配置的,估计你有某个地方没配置好吧。

网友C:
这个需要先检查下看看这个低频的晶振在运行的时候起振没?用示波器就可以检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