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段码LCD单片机

楼主(2015-11-11):
哪位推荐一款单片机
1、有8*39个点LCD驱动,
2、1个或1个以上串口
3、供电5V

网友A:
这个首先是需要单片机的IO口比较多的。

网友B(2016-01-15):
外挂LCD驱动吧

网友C:
这个可以选择这方面的单片机的,是有的。

网友D:
gd170/190  5V cortex-M3内核,2个uart,不过只支持8*32个段码,三月量产,现在可以申请样片

网友E:
搞个驱动呗

网友F:
如果对价格控制的不严格的话,可以考虑高端点的M3

网友G:
在这里说一款单片机有点不好啊,是TI的MSP430的,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H:
这个看时串行的还并行的。。。

网友I:
用一个SPI或I2C的驱动,一下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