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H341 USB转并口的问题

楼主(2015-11-11):
大家好,请教一下USB转并口的问题,我想实现用USB发送数据去控制8路继电器的开合,现想采用CH341USB转并口来实现,不知道能否实现?可以实现的话,应该怎么用?是直接采用EPP并口方式的应用还是其他?
菜鸟一个,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可以的。只要你后面驱动部分设计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要你后面驱动部分设计好就行

就是要自己写驱动?直接用CH341SER.EXE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要自己写驱动?直接用CH341SER.EXE不行?

我指的是后面驱动继电器的电路部分。要设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后面驱动继电器的电路部分。要设计好

哦哦,好的,谢谢,那我先买元件回来试试。

网友B:
还是基于MCU设计简便而灵活。

网友C:
带USB接口的MCU更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基于MCU设计简便而灵活。

就是把CH341T的串口输出接到MCU上?我之前想过用这种方法,不过觉得如果341可以直接并口输出的话就可以省下MCU或是74HC59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USB接口的MCU更容易实现

请问有推荐的型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把CH341T的串口输出接到MCU上?我之前想过用这种方法,不过觉得如果341可以直接并口输出的话就可以省 ...

用MCU才是正确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推荐的型号吗?

例如;C8051F32X或C8051F34X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CU才是正确的方法。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例如;C8051F32X或C8051F34X 等等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