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SPI数据传输

楼主(2015-11-11):
大侠们,spi一次传16bit怎么做?通过spi给AD5324芯片传输数据,需要传输两个字节(16bit),内核默认每次传输一个字节,所以需要传输两次(两次传输数据中间片选会被拉高,所以这种传输方式不可行),于是想每次传输两个字节,传输一次就可以完成,于是将bits_per_word 的值改为了16,发现这么改的话内核就蹦了,各位大神请指点

网友A:
应该不会崩吧,应该支持8bit,16bit和32bi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