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GBT电路的RCD保护问题。

楼主(2015-11-11):
电路如图,IGBT导通的时候通过的电流在80A左右,导通时间40~60毫秒(99.99%以上时间是不导通的),需要用RCD电路保护。R、C、D分别取什么参数能够可靠的保护IGBT ?? 谢谢!!

网友A:
电感量多大? 储能太大的话, RCD行不通了, 用RD串联消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