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使用内部时钟时LED闪烁明显频率比使用外部时钟时低

楼主(2015-11-11):
如题。这是为什么啊。有哪位前辈有配置内部时钟的例子,求指导

网友A:
那是因为你使用不同时钟时候,你配置的频率不同,时钟选择不同,配置频率不同,肯定不一样了。

网友A:
时钟配置对于高端的MCU就是个硬伤,因为时钟配置非常麻烦的,各种配置,你看相关的库函数就知道,很多很多的函数,看了头疼。

网友B:
时间细算一下,肯定是初始化设置计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细算一下,肯定是初始化设置计算问题

恩恩,我改了程序,现在可以了

网友C:
采用了不同时钟源,肯定就是分频过程就变了,源频率不同,过程不同,肯定要重新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