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MBR3116的I2C通讯问题

楼主(2015-11-11):
最近公司要使用这款CY8CMBR3116的触摸芯片,本人是软件初学者,在这款触摸芯片上碰壁了,前来请教下各位大神。为什么我的通讯写数据时读不到应答?我用的单片机是STM8S103F3,晶振内部16M,不分频,定时器250us。下面附上I2C通讯程序代码。
void I2C_Start(void)
{
        GPIO_Out1(bI2C_SCL_ODR);//scl 1
        GPIO_Out1(bI2C_SDA_ODR);//sda 1
        Nop();
        Nop();
        Nop();
        Nop();
        GPIO_Out0(bI2C_SDA_ODR);//dsa 0
        Nop();
        Nop();
        Nop();
        Nop();
        GPIO_Out0(bI2C_SCL_ODR);//scl 0
}

void I2C_Stop(void)
{
        GPIO_Out0(bI2C_SCL_ODR);
        GPIO_Out0(bI2C_SDA_ODR);
        Nop();
        Nop();
        Nop();
        Nop();
        GPIO_Out1(bI2C_SCL_ODR);
        Nop();
        Nop();
        Nop();
        Nop();
        GPIO_Out1(bI2C_SDA_ODR);
}

void I2C_Read_Ack(void)
{
        GPIO_Out0(bI2C_SCL_ODR);
        GPIO_Out0(bI2C_SDA_ODR);
        Nop();
        Nop();
        Nop();
        GPIO_Out1(bI2C_SCL_ODR);
        Nop();
        Nop();
        Nop();
        GPIO_Out0(bI2C_SCL_ODR);
}

void I2C_Read_No_Ack(void)
{
        GPIO_Out0(bI2C_SCL_ODR);
        GPIO_Out1(bI2C_SDA_ODR);
        Nop();
        Nop();
        Nop();
        GPIO_Out1(bI2C_SCL_ODR);
        Nop();
        Nop();
        Nop();
        GPIO_Out0(bI2C_SCL_ODR);
}

u8 I2C_Write_Byte(u8 data)
{
        u8 i, ack;
        for (i=0; i<8; i++)
        {
                if (TO_BITS(data).bit7)//从最高位开始写
                {
                        GPIO_Out1(bI2C_SDA_ODR);//最高位为1,sda输出1
                }
                else
                {
                        GPIO_Out0(bI2C_SDA_ODR);
                }
                data <<= 1;
                GPIO_Out1(bI2C_SCL_ODR);//scl拉高发送数据
                Nop();
                Nop();
                Nop();
                GPIO_Out0(bI2C_SCL_ODR);
        }
        bI2C_SDA_DDR = 0;//sda改为输入方向
        Nop();
        Nop();
        GPIO_Out1(bI2C_SCL_ODR);
        ack = 0;
        for (i=0; i<200; i++)
        {
                if (bI2C_SDA_IDR == 0)
                {
                        ack = I2C_WRITE_SUCCESS;//I2C_WRITE_SUCCESS = 1
                        break;
                }               }
        bI2C_SDA_DDR = 1;//sda恢复输出方向
        GPIO_Out0(bI2C_SCL_ODR);
        GPIO_Out0(bI2C_SDA_ODR);
        return ack;
}

u8 I2c_Read_Byte(void)
{
        u8 i, data;
        bI2C_SDA_DDR = 0;
        for (i=0; i<8; i++)
        {
                GPIO_Out1(bI2C_SCL_ODR);
                Nop();
                Nop();
                if (bI2C_SDA_IDR == 0)
                {
                        ClrBit(data,(7-i));//将该位清0再左移一位
                }
                else
                {
                        SetBit(data,(7-i));//将该位置1再左移一位
                }
                GPIO_Out0(bI2C_SCL_ODR);
                Nop();
        }
        bI2C_SDA_DDR = 1;
        return data;
}

u8        Cy8cmbr3116_Write(u8 address, u16 data)//将数据写入
{
        u8        temp;
        u8        ack = 0;
        I2C_Start();
        temp = I2C_Write_Byte(0x6e);//0x37左移一位变为0x6e
        nop();
        if (temp == I2C_WRITE_SUCCESS)//如果成功写入ID
        {
                I2C_Write_Byte(address);                //先写寄存器地址
                temp = (u8)(data >> 8);                        //高8位送到低8位上,写进去
                I2C_Write_Byte(temp);
                I2C_Write_Byte((u8)data);                //然后再发低8位
                ack = 1;                                                                                //成功应答标志置1
        }
        I2C_Stop();
        return (ack);
}

u16 Cy8cmbr3116_Read(u8 address)
{
        u16 data = 0;
        I2C_Start();
        I2C_Write_Byte(address);
        data = (u16)I2c_Read_Byte();
        I2C_Read_Ack();
        data <<= 8;
        data += I2c_Read_Byte();
        I2C_Read_No_Ack();
        I2C_Stop();
        return data;
}

void Cy8cmbr3116_Control(void)
{
        static u8 cy8mbr3116status = 0;
        switch(cy8mbr3116status)
        {
                case        0:
                        nop();
                        Cy8cmbr3116_Write(0x00,0xffff);                                //第0个寄存器        使能触摸传感器
                        Cy8mbr3116TimeDelay = DELAY_50MS;
                        cy8mbr3116status ++;
                        break;
                case        1:
                        if (Cy8mbr3116TimeDelay == 0)
                        {
                                KeyBuffer = Cy8cmbr3116_Read(0xaa);        //读取按键值
                                cy8mbr3116status ++;
                        }
                        break;
                case        2:
                        Cy8mbr3116TimeDelay = DELAY_50MS;
                        cy8mbr3116status = 1;
                        break;
                default:
                        cy8mbr3116status = 0;
                        break;
        }
}

网友A:
用示波器

楼主:
用示波器看过,SCL,SDA输出都是对的,SDA该输入的时候看寄存器表格也是输入方向,就是读的SDA始终是高电平

网友B:
最低工作电压 (V): 1.71
最高工作电压 (V): 5.50
最低工作温度 (°C): -40
最高工作温度 (°C): 85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看过,SCL,SDA输出都是对的,SDA该输入的时候看寄存器表格也是输入方向,就是读的SDA始终是高电 ...

楼主,你现在能实现i2c通信了吗?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用你的代码在做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现在能实现i2c通信了吗?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用你的代码在做调试。
...

通讯实现了,按键值也能读出来了,现在又遇到个问题,灵敏度调不了,哎,真是坑爹

网友D:
按键值怎么实现?能不能截图一下 , 还有代码 , 我也在弄这个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键值怎么实现?能不能截图一下 , 还有代码 , 我也在弄这个东东

你可以加我QQ交流,794533041

网友E(2015-12-22):
灵敏度可以调呀~sensetivty,如果你选择400pf,则灵敏度是最低的,具体的,你可以去官网上面下载capsense design guide,如果你觉得这个很多功能被固定了,你可以选择PSoC4000~这样就比较灵活了~价格上面也很相似。

网友F:
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读的SDA始终是高电平,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你好,前辈。 这个IC你现在使用正常了吗?我现在也是刚刚使用,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谢谢

网友G(2016-08-09):
楼主,我也读出来是SDA高电平,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H(2017-05-04):
楼主这款触摸芯片还用着吗?我刚接触有些问题向你请教

网友E:
其实你可以直接通过EZ-Click 配置得到I2C的数据的,然后通过I2C直接把这些数据写到MBR3116里面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加我QQ交流,794533041

楼主分享下你你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I(2017-07-29):
楼主,我用I2C接口写配置进去和在windows上用软件写配置,看到现象不一样(windows上配置一i个LED是亮的,用自己的I2C接口写进去,发现灯不亮)

网友J(2017-11-15):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用I2C接口写配置进去和在windows上用软件写配置,看到现象不一样(windows上配置一i个LED是亮的, ...

应该是你没配对

网友K(2019-07-22):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可否跟你学习一下。我最近也遇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