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射**如何有效拦截导弹和**弹?

楼主(2015-11-11):
如图是中国最新的35mm双管高射炮,可以有效拦截导弹和炮弹,是坦克的保护神

接下来聊聊高射炮是如何拦截导弹的(纯属个人推测)

巡航导弹一般都是亚音速,假设就音速好了(340m/s),高射炮要拦截巡航导弹,靠弹丸对撞是不现实的,因为根本就难以对准。
35mm双管高射炮有一个特点,它的弹丸可以在导弹前面爆炸,产生很多破片撞击导弹体,那么问题来了,在导弹前面几米的地方爆炸好呢?
1米太远了效果不好,0.5米应该可以接受。那么问题继续,炮弹怎么知道离导弹距离是0.5米呢?用雷达不现实,因为我是炮弹啊(不是导弹),
如果真的装雷达,那也太贵了,打不起。

实际上高射炮有一种炮弹,叫A弹,可以设定多久后爆炸,那么新的问题来了,如何算好炮弹离导弹0.5米时正好时间到?
这就是火控计算机的任务了,看下图

在炮口处有3个线圈,两个是测速线圈,一个是时间装订线圈(延时爆炸时间)

工作原理如下:
线圈距离为L,当炮弹依次通过线圈1和线圈2时,记录通过的时间t,用L/t=V计算出炮弹速度
假设这个时候火控雷达测得导弹离炮弹的距离是4000米,导弹速度是340米/秒,如果要求炮弹在距离导弹0.5米处爆炸,
则炮弹要飞行的时间T1=(4000-0.5)/(V+340)(假设匀速)
这个计算在0.1us内完成,然后通过时间装订线圈把T1写入到炮弹的延时装置力去,这样炮弹就会在离导弹0.5米处爆炸,拦截导弹

楼主:
把T1写到**弹里面至少需要1字节,假设用10K bps,则需要1ms时间,**弹速度一般900米/秒,1ms能飞行近1米,所以写T1的RF无线通讯距离至少要1.2米
把T1写到**弹里面至少需要1字节,假设用100K bps,则需要0.1ms时间,**弹速度一般900米/秒,0.1ms能飞行近0.1米,所以写T1的RF无线通讯距离至少要0.1米

网友A:
这玩意靠的是数量,就是每秒发射几十、几百发,说不定有1发起作用自己就能活;
军舰上的密集阵之类的都是这个作用,靠单发的准确度是不可能的

网友B:
可不是楼主这么玩的, 高**拦截导弹, 那得玩人海战术, 数台数十台高**齐发, 在导弹的弹道上形成堵塞, 完全靠撞击.
不过现在有了密集阵, 射速每分几百发, 一台密集阵顶几十台高**效果.

网友B:
还可以用近炸引信, 接近导弹后以碎片方式击毁导弹, 类似于二战美军对付日本神风感死队的近炸高****弹, 当时还用电子管

楼主:
密集阵是用在军舰上的,保护坦克还是得用高射**,自行高射**,本次70周年就展出了35mm双管高射**,据说非常先进,国际一流,人海战术加上近爆功能那效果杠杠滴

网友B:
陪儿子看二战记录片了解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是楼主这么玩的, 高**拦截导弹, 那得玩人海战术, 数台数十台高**齐发, 在导弹的弹道上形成堵塞, 完全靠 ...

陆战车辆可带不了太多的**弹,如果象密集阵那样,5秒打光**弹,那接下来怎么办?
按辽宁舰的1130近防**,1分钟打10000发,5秒就得800发**弹,那个自行高**带这么多**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陆战车辆可带不了太多的**弹,如果象密集阵那样,5秒打光**弹,那接下来怎么办?
按辽宁舰的1130近防**, ...

有道理. 坦克最怕头顶来的玩意儿, 不担怕头顶的导弹, 还怕**弹. 乌克兰总结内战经验:坦克损失七成是挨**击

网友C:
火控雷达根据目标位置与速度计算**口方向与速度,然后靠**弹的近炸引信引爆。
如果是带变轨功能的导弹就没法了对付,轨迹预测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火控雷达根据目标位置与速度计算**口方向与速度,然后靠**弹的近炸引信引爆。
如果是带变轨功能的导弹就没 ...

嗯,比如半个世纪前的电视制导导弹

网友D:
坦克都是成群的  估计都用的子母弹/集束弹,  分散时机如果赶在拦截前,雷达估计眼都看花了

网友E:
这个就是改点撞击为面状破片诱导引爆,类似古代的大**,散弹

网友F:
反导成功率一向不高

网友G:
用这个是防不了导弹的,这个只能安慰一下。坦克防御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夺取制空权,否则死翘翘!!

网友G:
现代战争在没有夺取制空权的情况下大规模触动地面装甲部队,纯粹是找死!!

网友G:
这种小****雷达分分钟被电磁压制,然后就是一堆废铁,**用都没有,所以一切的一切都回归到“制空权”。

网友H:
战场的环境是复杂的,风速,尘埃,雨点等,不是理想环境。

网友I:
检测  ----  控制-------执行

雷达网 --  控制中心---- 各种对空火力

网友J:
用高射**不如用激光

网友K:
用几个**弹拖个网上去看能否兜住?:lol

楼主:
按新闻报道和杂志介绍,35mm双管自行高**可拦截低空四轴飞行器和亚音速导弹,而美国战斧恰恰是亚音速,如果用战斧攻击坦克群估计没什么效果。

这种武器只有很少的几个强国才有,平时看到导弹无坚不摧的画面那是对手只有AK47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控雷达根据目标位置与速度计算**口方向与速度,然后靠**弹的近炸引信引爆。
如果是带变轨功能的导弹就没 ...

高射**的射程也就4000米内,导弹这这个距离已无轨可变

网友L:
弹头上不安装机载计算机,要打飞机都是瞎掰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弹头上不安装机载计算机,要打飞机都是瞎掰

高**的近炸引信,二战时就有了。

网友N:
军事控啊

网友O:
楼主分析有几个错误:
1. 不是**弹打导弹,是导弹撞到**弹的碎片上。所以没有1米/0.5米的要求
2. **弹的碎片在空中能停留较长时间(如10秒),可以在空中形成一片碎片墙,把经过的导弹引爆,这点楼主没有考虑,如果考虑这个,方案会简单很多

网友P:
LZ的数据有错误吧,怎么得出0.1US的?ms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分析有几个错误:
1. 不是**弹打导弹,是导弹撞到**弹的碎片上。所以没有1米/0.5米的要求
2. **弹的碎 ...

碎片能在空中停10秒?
距离导弹越近,碰上的碎片越多,但太近了有可能其他因素引起误差又使**弹飞过头

楼主:
引用 网友P:
LZ的数据有错误吧,怎么得出0.1US的?ms还差不多。

火控计算机要ms才算出,这个计算机也太OUT了吧,如果1ms计算时间,那么**弹已飞出1米远,延迟引爆时间就难以装订到**弹里

网友Q:
高**打导弹和高**打飞机一样,组成一个杀伤区。

网友R:
这方面的技术都是现成的,别自己蒙,去网上搜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坦克都是成群的  估计都用的子母弹/集束弹,  分散时机如果赶在拦截前,雷达估计眼都看花了 ...

集束弹无制导,对平民的误伤太大了,已经禁了七八年。现在都玩末敏弹,末敏弹实际上就是在集束弹的基 上,为若干小弹头加装了近炸引信和自毁装置,一般在距目标几十米高度引爆,以破片及射流轰击坦克薄弱的顶装甲。对于坦克群,一枚末敏弹能搞定好几个目标。

网友B:
遇到末敏弹,高射**都泥菩萨过河,那里还能保卫坦克。

对了,末敏弹比导弹便宜

网友B:
可由制式火**发射的155mm末敏弹内含十几个小弹头,1993年第一次试验,命中率只有22%, 1994年达到85%, 1997年量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集束弹无制导,对平民的误伤太大了,已经禁了七八年。现在都玩末敏弹,末敏弹实际上就是在集束弹的基 上 ...

蚂蚁哥,百度了一下,几大流氓都在用集束炸*。

禁用集束炸*公约中国为什么不签字?_百度知道
4个回答 - 提问时间: 2013年05月07日
最佳答案: 美国和俄罗斯也没签,集束炸*也叫子母弹,

这跟达姆子弹一样吧,说禁止,其实都在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蚂蚁哥,百度了一下,几大流氓都在用集束炸*。

禁用集束炸*公约中国为什么不签字?_百度知道

果然流氓 :dizzy:

网友D:
:lol 除了核武器不能上,对付坦克估计还有凝固汽油弹 白磷弹什么的都上了, 管它国际公约,纯火*武器看起来便宜,综合算下来恐怕远没这些划算。

网友S:
引用 楼主:
高射**的射程也就4000米内,导弹这这个距离已无轨可变

kao,刚才写的这是个恶魔,俺闭嘴了。

网友T:
都是瞎猜的吧,我看到跟歼6一起展览的,淘汰的高射**上直接就有调高度的旋钮。 我猜测是控制**膛气流来定高的。

网友U:
原理就是摆大巴堵住

网友L:
弹头上不安装机载计算机,要打飞机都是浪费卫生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