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中出现的问题与解决思路合集(持续收集与更新)

楼主(2015-11-11):
本帖集合了广大网友在项目中遇到的奇特困难,希望对坛友们有所帮助。

1、部分产品随机死机,请大家提供解决思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1201878-1-1.html

网友A:
呵呵。给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案例。
  有一个关于净水器的滤芯寿命管理。这个管理是这样: 滤芯寿命管理采用两种方式实现,1、按累计制水时间确定滤芯寿命。2、按整机启用时间确定滤芯寿命状况(RTC  real time clock)。
   OK !按累计制水肯定没问题。也比较好做。按RTC来确定滤芯寿命,涉及的方案是 DS1302时钟芯片+CR2032电池供电。
   问题来了:当时钟芯片因意外(电池供电不良或电池扣出后又装回)而停止或时间数据出错。导致RTC功能出错。滤芯报警不能按设定的顺序报警。请21IC的高手想想解决办法。。。

网友B:
看来楼主还在搜罗中,抢个楼,谢谢分享: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给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案例。
  有一个关于净水器的滤芯寿命管理。这个管理是这样: 滤芯寿命管理采用 ...

DS1302时钟芯片+CR2032电池供电

这种这么粗糙的东西用这个么高成本的~~~~方案还有隐患的设计~~~

我给出的方法~~~  就 MCU   定时器中加个变量  记下时, 1天或1小时更新一次 到 **体中,有个故障丢少1天2天的跟本不是问题  . 成本还降下来了,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S1302时钟芯片+CR2032电池供电

你还是不太明白RTC功能。所谓RTC功能,是要确保用户在使用机器一段时间后,又因为其他原因,把机器关电,让机器闲置着。机器自身还能记录滤芯被闲置了多少天。一旦被闲置了半年或一年,在机器重新上电后要发出滤芯寿命已到期的报警。
  你的那个想法不切实际,机器停电后怎么让MCU去记录每天???MCU都没电了,它能运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不太明白RTC功能。所谓RTC功能,是要确保用户在使用机器一段时间后,又因为其他原因,把机器关电, ...

滤芯不使用的话也会寿命到期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呵呵。给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案例。
  有一个关于净水器的滤芯寿命管理。这个管理是这样: 滤芯寿命管理采用 ...

你要计的是机器的运行时间,非RTC时间。必须在主循环里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滤芯不使用的话也会寿命到期吗?

是的。只要滤芯浸过水,长时期不使用滤芯。滤芯自然也会发臭。所以RTC功能之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要计的是机器的运行时间,非RTC时间。必须在主循环里处理。

机器的运行时间已经有MCU处理了呀。就是累计制水功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呵呵。给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案例。
  有一个关于净水器的滤芯寿命管理。这个管理是这样: 滤芯寿命管理采用 ...

法拉电容供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要滤芯浸过水,长时期不使用滤芯。滤芯自然也会发臭。所以RTC功能之说~~~ ...

发臭是因为有化学物质逸出,监测这玩意不更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发臭是因为有化学物质逸出,监测这玩意不更方便?!

滤芯是被密闭在滤芯外壳中的。滤芯外壳是密闭的。能承受30KG的压力。检测化学物质逸出,成本会很高。民用产品不会考虑这些方案的。

网友A:
拉法电容,能持续提供MCU至少5年的耗电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机器的运行时间已经有MCU处理了呀。就是累计制水功能。

制水功能在那段代码实现,就在那段代码计算啊。提取那个特征值就行了。

网友E:
滤心的期限跟RTC有必然联糸吗?没有物理因果上的关糸吧,何必要强牵在一起呢?

网友E:
我想你的问题是RTC功能不能正常工作的问题,RTC复位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案是每1小时更新FLASH或E2PROM的单元,上电时,写回RTC,因你的RTC没有备份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想你的问题是RTC功能不能正常工作的问题,RTC复位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案是每1小时更新FLASH或E2PROM的单元 ...

你是21IC 的高手。技术达人啊。一眼就被人看出了问题本质。提出的方案确实可行!我方已经在验证方案了。目前进展良好。哈哈

网友H:
这个实际作用不大,每个项目遇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真正遇到问题了即使参照这些也不一定能找到解决方案的。必要时还是得请别人帮忙的。

网友H:
要是真正把所有问题都编成册子的话估计一辈子都看不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是真正把所有问题都编成册子的话估计一辈子都看不完啊

只是经验分享,尤其是硬件这一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只是经验分享,尤其是硬件这一块,

可以试着将一些有代表性的经验分享出来。

网友H:
尤其对新手而言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要是真正把所有问题都编成册子的话估计一辈子都看不完啊

看过问题与解决,可以举一反三。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看过问题与解决,可以举一反三。

必须是非常典型的问题才行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拉法电容,能持续提供MCU至少5年的耗电量吗?

你只要读取ds数据,ds据说一颗电容都能供电,法拉电容应该问题不大,如果你觉得有问题那就电池咯,如果想给单片机那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