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335外部中断XINT1无法进入

楼主(2015-11-11):
已经快把我折磨死。。系统是这样的:FPGA送中断信号值外部接口XINT1,DSP响应中断,现在可以在接口上用示波器观察到电平由高变低,但是程序就是进不了中断,求各位大神指教啊。。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InitGpio();
 InitPieCtrl();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PieVectTable.XINT1= &local_XINT1_ISR;
   EDIS;
   EALLOW;
   XIntruptRegs.XINT1CR.bit.ENABLE=1;
   XIntruptRegs.XINT1CR.bit.POLARITY=0;
   EDIS;

   IER = M_INT1;
   PieCtrlRegs.PIEIER1.all = 1;
   EnableInterrupts();
   while(1);
}
void EnableInterrupts()
{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0xFFFF;
    EINT;
    ERTM;
}
interrupt void local_XINT1_ISR(void)
{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KeyVal = *Key_Addr;
asm (" ESTOP0");
for(;;);
}

楼主:
大家帮忙啊 不胜感激

网友A: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4 = 1;
你的中断使能位不对。 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B:
controlSUITE里面有没有例程   参考一下配置

楼主:
虽然问题已经解决,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外部中断信号从XINTF的XINT1引脚进来,到达CPU却是XINT5中断,必须配置第十二组的XINT5,我也是醉了。另外,现在出现新的问题,DSP通过XINTF从FPGA读数据时有问题,通过中断函数读数据只能读到一次正确的值,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