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cimx6q-sdp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刷入sd卡失败。

楼主(2015-11-11):
mcimx6q-sdp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刷入sd卡失败。
这个有没有说明文档,sw6 启动方式的设置有没有文档说明。fs的文档太不咋地了。刷个机搞了我两天了。

网友A:
楼主看的是中文文档还是英文文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的是中文文档还是英文文档呢

都行,但是感觉他们文档很烂,比TI的差远了。一个板子的user guide 都搜不到。唉

网友B:
官网有相应的文档吧......

网友C:
楼主你好,在官网上的文档 i.MX_6Dual6Quad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pdf (381.25 KB, 下载次数: 14) 有详细的步骤说明的。关于boot mode你可以查看
Chapter 4
How to Boot the i.MX 6Dual/6Quad SABRE-SD Board部分。
关于烧写状态SW6应该为(00001100 低到高)。

网友C:
还有关于boot mode的状态你可以查看原理图中的说明:
这个更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关于boot mode的状态你可以查看原理图中的说明:

这个更明了。

这个我看到了,但是,这个里面没有说明我用mgftool烧写程序的时候,启动方式的配置。比如5楼的
烧写模式下:00001100 低到高,是从那篇文档中给出的?其他的几种我在原理图上也能找到,但是烧写的启动方式,我在网上查出好几个,就是在文档里面找不到。

另外:换了imx-3.10.17-1.0.0-ga-mfg-tools.tar.gz 这个mfgtool 里面的with rootfs 刷sd卡成功了。
不纠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看到了,但是,这个里面没有说明我用mgftool烧写程序的时候,启动方式的配置。比如5楼的
烧写模式 ...

这里有详细的介绍。这里是在我们官网android BSP文档中有说明的,同一块板子。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 ...

谢谢回复。
嗯,另外问一下,mcimx6q-sdp板子,linux系统下,那个自带的桌面启动是在什么地方,我想禁用这个桌面。自启动一个qt程序。搞定后散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嗯,另外问一下,mcimx6q-sdp板子,linux系统下,那个自带的桌面启动是在什么地方,我想禁用 ...

不必客气的,我帮你去看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