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得案件的状态不影响数码管的显示呢?

楼主(2015-11-11):
按键按下的时候,是不执行显示的,如何才能使得还没放下按键的时候,显示数字一直增加呢

网友A:
定时中断里显示

网友B:
显示放定时器中就好了。

网友C:
可以用操作系统。上OS

网友D:
中断中扫描数码管或 按键按下仍扫描数码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中断中扫描数码管或 按键按下仍扫描数码管

这是个好办法,也是个通用的办法.

网友F:
用状态机,论坛这方面的讨论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