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6Z求助

楼主(2015-11-11):
谁会一直官方的SDK呀,我试了不行 编译后报错

网友A:
你什么错误,贴出来看看,还有用的是KSDK1.3吗?

网友B:
对呀,楼主,报的什么错啊,贴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错误,贴出来看看,还有用的是KSDK1.3吗?

现在我又在KDS中安装SDK可是装了好几次装不上,而且装的很慢,有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C:
官方的KSDK1.3.0版本应该已经支持KL26芯片了。
请问是否已经下载最新的KDS3.0.0和KSDK1.3.0了呢?
安装方法请参考KDS安装路径中的(E:\Program Files\Freescale\KDS_3.0.0\doc\KDS_Users_Guide.pdf)文档描述操作。 Installing Kinetis SDK into

网友D:
这种错误一般是安装的有问题,eclipse做的软件都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错误一般是安装的有问题,eclipse做的软件都会这样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的KSDK1.3.0版本应该已经支持KL26芯片了。
请问是否已经下载最新的KDS3.0.0和KSDK1.3.0了呢?
安装方法 ...

稀里糊涂的解决了 ,台式机不行笔记本就可以,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稀里糊涂的解决了 ,台式机不行笔记本就可以,不知道咋回事

注意电脑系统,要win7以上,XP肯定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电脑系统,要win7以上,XP肯定不行的。

我用的就是win7 64bit,经过几天的学习方便飞思卡尔的片子功能确实强大,随着软件的不断更新希望随即更新与软件相关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win7 64bit,经过几天的学习方便飞思卡尔的片子功能确实强大,随着软件的不断更新希望随即更新 ...

我们会发最新软件的帖子的,现在KDS最新版本是3.0,安装后,以后更新,你可以直接点help中的更新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