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Linux3.0.35 spi_mode设置不成功

楼主(2015-11-11):
默认spi mode是SPI_MODE_0,,,我想使用SPI_MODE_3,但是在设备驱动中添加:spi->mode=SPI_MODE_3;spi_setup(spi);之后,用示波器测的idle clock依旧是低电平。。。而且在board文件中也添加了.mode=SPI_MODE_3, 语句,,,仍是不起作用,,,有没有哪位可知是何原因?谢过先~~~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下,不太知道这个怎么设置

网友B:
首先看看改mode到底有没有起作用,然后多改几个mode试试吧,好几种mode,其中总有适合你的......

网友C:
楼主你好,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英文论坛中的帖子: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13815。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英文论坛中的帖子: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13815。希望对 ...

你好 版主,我在用6q做一个产品。碰到了和LZ一样的问题。你推荐的这个英文帖子我这里打不开。请问内容是什么?急用,请看到后告诉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英文论坛中的帖子: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13815。希望对 ...

未授权

访问此位置或内容受到限制。如果您认为这是错误限制,请与管理员或引导您访问该页面的人联系。

网友D(2015-12-11):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英文论坛中的帖子: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13815。希望对 ...

刷了一整天了,我的账号没权限,麻烦帮忙看看。

网友E:
一个一个的修改,估计是哪个地方忘记修改了

网友F(2016-03-1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设置模式1和模式3都设置不进去,都不好用,sck都一直默认是低电平。有解决的吗?求大侠帮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英文论坛中的帖子: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13815。希望对 ...

这个网页打不开,网页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