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请问飞思卡尔的Kinetis系列的demo在哪里下载

楼主(2015-11-11):
在官网找了半天,谢谢啦,SDK是什么?

楼主:
没有人吗啊啊啊啊

网友A:
KINETIS-SDK: 用于Kinetis MCU的软件开发套件
K60的应该下载“Kinetis SDK 1.3主线”那个

网友B:
4楼是KSDK,KSDK就是针对Kiniets的软件包,包含产品比较齐全,主要以kinetis目前官网推出的参考开发板作为平台,做的一些例程,里面还有代码库,驱动等,你可以直接调用。
装好KSDK后,在C:\Freescale\KSDK_1.3.0\examples\twrk60d100m里面可以发现K60的代码。
另外,不知道你的K60是多少M的,在官网上,对应的开发板下面,还可以找到寄存器控制方式的代码。

网友B:
我们一般是工作时间在线,所以你问问题最好是在平时的工作时间问,否则是无法及时回答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是工作时间在线,所以你问问题最好是在平时的工作时间问,否则是无法及时回答你的。 ...

oo,谢谢啦

楼主:
请问哈飞思卡尔的mcu 有没有sd3.0的模块,就是支持UHS-I模式 的,谢啦

网友C:
SDK是开发工具啊,demo例程在官网和ic都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