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发出吱吱的响声!

楼主(2015-11-11):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负载过大造成的过负荷声音,还是变压器铁芯接触不良造成的

楼主:
负载不大,变压器也经过了真空含浸的,会不会是我元件的参数不对呢?

网友B:
原边反馈的一般不用怎么设计,装上变压器就可以工作了,电源有声音,多半是变压器设计不合理,如果电源设计的好,就算不含浸,也不会有声音,如果设计不好,就算含浸了,也照样有声音

网友C:
只能说设计还不完善。

网友D:
是不是 C3 在叫?换成X2电容看看

网友E:
空载?叫还是满载?还是怎么?一般都是变压器设计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