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熟悉电源管理芯片AXP228吗

楼主(2015-11-11):
问个问题,这个芯片可以直接输出5V吗。找到他们公司官网居然都没手册

网友A(2017-04-01):
我这边比较熟悉  你想了解哪一块 QQ386395277

网友B(2017-05-17):
可以帮忙提供一份AXP228 的datasheet 吗?非常感谢!chinashixian@163.com

网友C(2017-06-29):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比较熟悉  你想了解哪一块 QQ386395277

你好!我用AXP228,输入为5V,IPSOUT怎么输出1.85V,导致其它都不正确,不知道如何解决?求助

网友D:
不能直接输出5V

网友E(2018-05-22):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用AXP228,输入为5V,IPSOUT怎么输出1.85V,导致其它都不正确,不知道如何解决?求助 ...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如何解决的,我遇到同你类似问题,我这边ACIN输入5V或者VBUS输入5V,IPSOUT输出3.2V左右,使用电池输入4.2V,IPSOUT输出4.2V左右,不管使用何种输入,几路DCDC及LDO均无输出;
PWRON引脚经二极管1N4148后的电压,正常情况下AXP228未启动的时候,为1.6V,按下按键一段时间后应为3.3V,这边遇到不管AXP228启动与否,该电压始终为1.6V左右,很显然芯片工作不正常;
对比过原理图没有问题,芯片焊接及元件焊接也无问题,没有短路、开路等问题,PCB线路也都正常,找不出问题出在哪里,求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如何解决的,我遇到同你类似问题,我这边ACIN输入5V或者VBUS输入5V,IPSOUT输出3.2V左 ...

再增加一点:当ACIN和电池同时供电的时候,AXP228工作正常;让芯片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大概10来秒,没有具体统计)后,再单独断开ACIN或者电池中的任何一路,芯片仍然正常工作,这时通过按键重启(PWRON引脚)芯片,芯片工作异常,就是在单独一种供电情况下的时候,芯片从断电到上电会出现工作异常,没有完全起来,求大神指点。

网友F(2018-09-11):
引用 网友E:
再增加一点:当ACIN和电池同时供电的时候,AXP228工作正常;让芯片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大概10来秒,没有具 ...

兄弟,AXP228无输出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