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新建的工程编译提示警告】说有declare implicitly请帮帮我

楼主(2015-11-11):
大家好。本人初学。新建了一个ccs28335的工程。工程新建好之后我开始写程序,打算操作一下gpio,点一下灯。工程编译没有报错,但是有警告,说我declare implicitly。我觉得是有些文件没定义或者没声明。但header/common下的include文件都包含进工程了,rts2800fpu.lib,ramlink.com,nonbios文件都link进工程了。在mainc里面我#include了device.h。但编译就出现这样的警告。而且在global那个文件里面也出现了uint16没定义的警告。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是我仍有文件没添加进来吗?问题出在哪里了呢?怎么解决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只声明了一次外部函数吗?需要再其他文件声明。
例如某个文件里声明了函数,void KickDog(void); 且有函数的原型。
然后在其他文件里要使用就再次声明为外部 extern  void KickDog(vo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声明了一次外部函数吗?需要再其他文件声明。
例如某个文件里声明了函数,void KickDog(void); 且有函数 ...

谢谢您。我尝试过,能够解决了。我在mdk里给stm32编程的时候,在主函数里调用某.c文件里面的函数,只需要在main里面#include那个函数的头文件就可以了,而且我看过那些头文件,里面也是没有进行extern void xxx的声明的。请问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尝试过,能够解决了。我在mdk里给stm32编程的时候,在主函数里调用某.c文件里面的函数,只需要 ...

如果你把声明放在头文件中,在在需要使用的文件中加入头文件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要声明成外部(extern),就必须在其他地方有正式的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