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40.00元(功能说明)
【智能小车】+勇气号 @豪情壮志在我胸

楼主(2015-11-11):
我现在是一名大二的学生,对电子特别感兴趣,关注论坛半年了吧,总在看别人发帖,如今自己申请一个账号。前两天看到二姨弄了这么一个活动,我挺感兴趣的,希望这次参加活动是一个好的开始。现在这个小车已经实现一部分功能了。没有论坛大神们的牛。我的勇气号小车的大致思路如下:
一、预期实现的功能
1、 能实现无人控制情况下,自主避障
2、 对抗模式,小车发射虚拟子弹时有声音,被击中后有灯光提示。(现在已经完成)
一、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
(1)      采用STC12C5A60S2MCU,此单片机有两路PWM输出波可以控制小车的行进速度。
(2)      采用的蜂鸣器为声音源(靠单片机的编程来模拟“枪声”)。
(3)      采用红外发射管作为小车的虚拟子弹,用红外接收管来判断是否被击中,同时小车上的灯光也会闪亮,数码管显示的“血量”会减少。
(4)      采用的红外对管为小车的“眼睛”进行避障。

(5)      采用的蓝牙2.0来接收手机命令。

三、系统框图如下

还在更新中哦!!!!!:lol

网友A:
边做边分享哦,二姨家以后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活动的,继续关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做边分享哦,二姨家以后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活动的,继续关注哦

好的!:P

楼主:
RE: 【智能小车】+勇气号

最新控制方案:      控制端采用遥控器的倾斜角度来改变小车前进、后退、左转和右转。控制端不用手机APP,直接用HMC5883L模块搭建的电路来控制小车的状态,HMC5883L模块是三轴角度传感器,根据倾斜的角度和方向来控制小车的行进状态。当向前倾斜一定角度时小车前进,向后倾斜一定角度时后退,向左倾斜一定角度时小车左转,向右倾斜一定角度时小车向右转。
遥控器上的按键可以控制小车发射“子弹”,遥控器的采用蓝牙与小车通信,小车的中弹次数通过遥控器的数码管显示。

楼主:
原理图如下:

楼主:
原理图忘了画LED了,在P0口有八个LED,在小车击中后会闪亮。

楼主:
这是用手机APP控制小车的部分程序(用HMC5883L做遥控器的算法还在调试中。。。。)
#include<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
sbit a1=P2^0; //发射控制口
sbit  a2=P2^1;//发射声音控制
sbit  a3=P2^5;//避障指示输出
sbit  a4=P2^6;//对抗指示输出
sbit  b1=P2^2;
sbit  b2=P2^3;
sbit  b3=P2^4;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main()
{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允许发送
SM0=0;
SM1=1; //方式1
EA=1;
ES=1; //串口中断
while(1)
{ a1=1;a2=1;a3=0;a4=1;
switch(num)
{
case 01:P1=0x09;break;case 02:P1=0x06;break;
case 03:P1=0x05;break;
case 04:P1=0x0a;break;
case 05:P1=0x00;break;
case 06:a1=0;a2=0;delay(10);num=0x00;    break;
default:P1=0x00;
// case 0x01;P1=0x;break;

}

}
}
void extern0() interrupt 4
{
RI=0;
num=SBUF;
}

楼主:
这是手机控制页面;

楼主:
避障用的红外避障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