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楼主(2015-11-11):
公司做的一款产品,要求即可用电池供电,也可用USB供电(注:USB是接到电脑,USB数据线即用作软件升级用,也要用作产品供电用,同时也也可以给电池充电,类似于现在使用的手机),现在出想的问题是,当把USB接到电脑进行供电,同时也接上电池,开机后,电源切换不了。初步分析的原因是:把USB插到电脑时,电脑有一个复位信号给到USB接口,导致产品出现了复位。

有哪位高手知道如何从硬件电路上去改善此问题?

网友A:
这应该是个纯硬件切换吧,不应受复位信号影响的。

网友B:
电池及USB的电源正极各串一只二极管连到系统板子的V+即可,二极管选用肖特基的,压降小些

网友C:
猜测的东西验证了么

网友D:
类似手机,就是电池一直供电,USB给电池充电。
至于插PC,会复位,和硬件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E:
两路电源没设计好取电和瞬间拉电压

网友F:
是不是功率不够啊,我上次做的功率就不够。

网友G:
使用蓄电池就好了

网友H:
楼主用下我们家的ISL9230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I:
USB通信就一个差分线,硬件上无复位信号。软件的复位信号,需要USB固件的配合,都是可知的,怎么处出现未知的复位?

网友J:
电脑可不会给什么复位信号到USB接口,楼主怎么分析出这个结论的?好好去看看USB接口的技术规范,别自己想象。

网友K:
硬件上没做区分吧,可以做一个切换电路啊,没电时就是电池,上电了电池就端看,USB供电,既给电池充电也提供系统的电力。

网友L:
既然手机可以使用,那么就就加IC电源管理芯片来实现就可以了

网友M:
USB协议器件模式的没有做好吧。

网友N:
楼主的理解是错误的。党你用USB给电池充电的时候,利用单向导通性,电池是不可能给系统供电的。要不就是你的硬件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