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的按键识别与防抖程序

楼主(2015-11-11):
dsp2812的按键识别与防抖程序写的时候是怎样的步骤,需要设置哪些外设

网友A:
不是IO口就行吗,判断IO输入的高还是低

网友B:
只是简单的IO口操作,例程里边都有的,现在有点时间就直接给你写个简单的吧,注释就不写了,多个按键的话就把Data的各个位按位域分配出去。
#define AnJian1 GpioDataRegs.GPADATA.bit.GPIOA6
INT16U Data,LastData,JumpFlag,CntStartFlag,T1,AnJianData;
Data = Data & (AnJian1 &1);
JumpFlag = (LastData & 1) ^ (Data & 1);
LastData = Data;
if(JumpFlag & 1)
{
    CntStartFlag = CntStartFlag ^ 1;
}
if(CntStartFlag)
{
    T1++;
    if(T1 >20)
    {
        AnJianData = AnJianData ^1;
    }
}
//上电初始化时初始化一下变量
Data = 0;
LastData = 0;
JumpFlag = 0;
CntStartFlag = 0;
T1 = 0;
AnJianData = 0;
JumpFlag = (LastData & 1) ^ (Data & 1);
LastData = Data;

网友B:
哦,最后初始化那错了点,应该是
Data = 0;
LastData = 0;
JumpFlag = 0;
CntStartFlag = 0;
T1 = 0;
AnJianData = 0;
Data = Data & (AnJian1 &1);
LastData = Data;

网友:
楼上的给力

楼主:
我还得自己再研究看看,初学的,还不怎么懂,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简单的IO口操作,例程里边都有的,现在有点时间就直接给你写个简单的吧,注释就不写了,多个按键的话就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IO口就行吗,判断IO输入的高还是低

我是刚刚接触DSP,我主要是不知道这个工程需要哪些外设,需要在哪些源文件里设置,流程是什么样的,楼下给了我一个程序,我先研究看看,谢谢你啊。

网友C:
建议用状态机!

网友D:
加一个滤波电容的比较好吧

网友E:
软件  硬件上都可以做处理
不过个人觉得还是硬件上设计的比较靠谱

网友F:
硬件上应该怎么设计消抖呢

网友G:
用施密特触发来防抖

网友H:
防抖设计的基本思想就是短延时处理的还是?

网友I:
防抖动一般都是采用的是延时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