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请教函数在指定位置RAM运行,又保存在指定位置FLASH该怎么...

楼主(2015-11-11):
例如:该函数就是在指明名为DEFAULT_MYRAM的RAM块中运行,但是该怎么样把该函数指明存放到指定的FLASH块了?请教高速这么写?
#pragma CODE_SEG DEFAULT_MYRAM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j;
  for(j=0;j<2;j++)
  for(i=0;i<60000;i++)
  ;
}
#pragma CODE_SEG DEFAULT

网友A:
楼主不同的IDE有不同的定义方法,比如IAR:
https://bbs.21ic.com/icview-781772-1-1.html

网友B:
楼主请参考2楼连接指定函数,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谢谢!

楼主:
链接打不开,我用的CodeWarrior Development Studio for S12(X) V5.1我做这个用途是将函数发送到另一个CPU RAM运行,问题是找不到函数的FLASH存储地址。

网友C:
eclipse和其他IDE是不是写法不同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同的IDE有不同的定义方法,比如IAR:
https://bbs.21ic.com/icview-781772-1-1.html

版主的链接里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E:
我也知道了如何往flash里面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