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基本概念测试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11-11):
暂不公布答案。

等到不会做的人超过10个就公布正确答案。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定性地理解这个结果的作法就是。

这个电路终归稳定。

也就是C电压为不变化。

而此时就是C没有电流的时候。

于是乎输出电压Vo就是为Vcc - Io*R了。

网友A:
看来大师也不过如此。弄出的表达式,放着已知的RC不用,还要再求Io,而求Io还必须知道负载电阻。

网友B:
Io 要用的

网友C:
Vo(s) = (Vcc - IoR) / (1 + sRC)

网友A:
1楼电路没有电容C的表达式也是Vo=Vcc-IoR。??

网友D:
大shi转换风格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Vo(s) = (Vcc - IoR) / (1 + sRC)

画蛇添足了。
大shi根本不会此电路的暂态过程。3楼大shi只是说“C没有电流的时候。于是乎输出电压Vo就是为Vcc - Io*R了”。
试想连功率因数都一塌糊涂,怎么可能搞清楚暂态过程?

网友F:
Vo(s) = (Vcc - IoR) / (1 + sRC)  用拉式变换计算,我也得到这个结果

楼主:
看来这道题还真是没有几个人会。

谢谢大家!

这个题目决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输出是电流元负载。

楼主:
这个电路的意义就在于Vo是通过指数规律慢慢变化为Vcc-IoR的。

如果没有电容C那么VO就是立即变为Vcc-IoR的。

所以RC其实是低通滤波电路但稳定状态的电压Vo=Vcc-IoR。

网友G:
Vo = Vcc(叠加定理)

网友H:
给出的题意不清楚,VCC,I0是否是阶跃信号呢?看不出来,只能得出稳态的值啊。

网友:
不就类似led恒流电源输出波形  直接用示波器看。谢谢。

网友I:
我觉得基尔霍夫定律是解决电路问题的根本法则。对于瞬态和稳态电路的分析早交给老师了,坐等楼主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出的题意不清楚,VCC,I0是否是阶跃信号呢?看不出来,只能得出稳态的值啊。 ...

当然是节约信号了。

而且同时作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当然是节约信号了。

而且同时作用。

是不是零状态,?

网友H:
输入信号都转成S哉的信号,器件参数转成S哉的参数,再接KCL,KVL得出V0(S),再转成时哉而已,太小看21IC的电工了。

楼主:
虽然从静态直流的角度看C在稳定状态相当于不存在。

故而Vo=Vcc-Io*R。

但是这里最重要得就是知道这个Vo是被一阶滞后的而且时间常数为RC。

如果输入交流信号频率大于1/6.28RC那么相位滞后45~90度。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