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高手看看我设置的中断对吗,为什么不能触发中断?

楼主(2015-11-12):
void int0_r(void) interrupt 0
{
         EX0=0;
        P23=1;
        P22=1;
        while(P31==1);
        P41=0;
        delay50ms();
        P41=1;
        P23=0;
        P22=0;
        EX0=1;
}

void int1_r(void) interrupt 2
{
        EX1=0;
        P23=1;
        P22=1;
        while(P31==1);
        P41=0;
        delay50ms();
        P41=1;
        P23=0;
        P22=0;
        EX1=1;
}

void int4_r(void) interrupt 16
{
        INT_CLKO &=0xbf;
        while(P31==1);
        INT_CLKO |=0x4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
        while(i>25)
        {
                delay50ms();
                i++;
        }
        P23=0;
        while(P00==1);
        P22=0;
    EA=1;
        EX1=1;
        IT0=0;
        EX0=1;
        IT1=0;
        INT_CLKO |=0x40;
        while(1)
        {
                if(P55==0)fuwei();
                if(P31==0)shangliao();
                if(P17==0)tisheng();

        }
}使用的是STC15F2K60S2单片机,只是做简单的控制所以其他代码没有粘过来,请高手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谁教你在中断里使用 while 和 delay 的?

楼主:
本人初学,现在只是控制简单的动作,还请指教说明原因,因为设置急停按钮触发中断,所以while是在等待急停复位信号

网友B(2015-12-27):
没用过STC,但 中断是不需要等待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人初学,现在只是控制简单的动作,还请指教说明原因,因为设置急停按钮触发中断,所以while是在等待急停 ...

把中断触发改为 “上升下降沿触发” 或者“在中断内部暂时关闭此中断功能,在主程序中检查触发中断的pin来确定是否回复中断功能,同时设置一个延迟,延迟时间到了也重新开启中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