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锂电池管理方案

楼主(2015-11-12):
请教下大家,需要锂电池供电方案。
性能需求,最好是一个芯片完成所有功能,充电+放电+保护+电量测量。
电量测量精度要高,最好是可以和控制器通信,把电量值传给控制器。
使用3.7V的锂电池,输出带载能力5V2A,如果没有5V输出的,也可以在转下电压,不过功率要求要满足。
价格要便宜,20元以内。

网友A:
isl9230+ISL28023可以搞定,有量10元就可以

网友B:
额。我知道电动汽车的电池管理系统,不过那个芯片用的都是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芯片一般搞不定   保护  充电  计量  分开 可以,成本大概  15 左右  QQ  394233008 ...

好的,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l9230+ISL28023可以搞定,有量10元就可以

谢谢,我参考下

网友D:
这类芯片与电池的节数关系很大,LZ是几节?串并关系怎样?

网友E:
楼主可以看看移动电源的方案啦,两年前做过大把的,5V 2A 输出的方案几块钱就可以搞定啦,何况你20大洋?
单芯片一般是三合一,要与控制器通讯再外搭一个8pin的MCU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芯片与电池的节数关系很大,LZ是几节?串并关系怎样?

直接买的自带保护输出3.7V的锂电池。45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看看移动电源的方案啦,两年前做过大把的,5V 2A 输出的方案几块钱就可以搞定啦,何况你20大洋?
...

有推荐的芯片或者方案吗,谢谢了。我现在分立元件做的,价格高。用过有一家国产的三合一芯片,发热太严重了

网友F:
ADI官网有很多。像AD7280就不错,和ADI其他产品比如DC/DC隔离转换器ADUM5401和四通道隔离器ADUM1401可以做一个电池管理。它可以和DSP的SPI进行连接便于处理。另外ADI上面还有很多其他的解决方案,有很多评估板,适合不同需求,阔以一试。样片可以申请免费使用!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