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 Recommended land pattern ":是推荐封装的意思吗 ?

楼主(2015-11-12):
见附图,请教:" Recommended land pattern ":是推荐封装的意思吗 ?

从datasheet的上下文来看,应该就是封装的意思。
我的疑问是:land 也有 焊盘、封装的意思 吗?
每次看到这里都有这种疑问,故发帖,向各位大侠请教。

谢谢 !

网友A:
land你可以理解成元器件所占的PCB范围,可以画丝印框,图上即推荐电感所占范围

英文land 翻译有地产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nd你可以理解成元器件所占的PCB范围,可以画丝印框,图上即推荐电感所占范围

英文land 翻译有地产的意思 ...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