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输入,怎么得到3.3v +-0.005精度的电压呢?

楼主(2015-11-12):
5v输入,怎么得到3.3v +-0.005精度的电压呢?

楼主:
外加电路能实现吗?

网友A:
你这个精度有点高啊。千分之1.5啊。

网友A:
你需要的是+-0.005V的精度吗

网友B:
问一下金升阳公司,能不能可以定制到。

网友C:
Ti有几款并联参考电压源IC可以做到0.1%的初始精度,小于15mA, 但如果还要在满温度范围,就有一定难度了。或者初始精度有一点可以补偿的固定误差?另外只看到3.0V的,没有3.3V的。

网友D:
是+/- 0.005v? 还是+/-0.005%?

网友E:
你要的是电源转换,还是稳定的电源参考?

网友F:
我们家电压基准 ISL21010CFH333  这颗料可以看看

网友G:
有难度,恒温是基础,加可调电路,定时校准。

网友H:
你想要的是基准电压吧

网友I:
这个像是在做参考源吧?输出电流要多大的?方案上只能用基准源加运放跟随,电源芯片肯定做不到的

网友J:
这参数。。即使调出来,可量产?

网友K:
TL431 + 电位器微调校准

网友:
先买个 好点的万用表。用基准源做吧。

网友L:
用高精度基准源芯片实现。

网友M:
要求的太精准了吧

网友N:
多大电流下,要求0.005%的精度?

网友O:
找一个3.3v +-0.005的基准源。

网友P:
这个要求太苛刻了,即使可以做到,但是受条件温度湿度负载等因素,很难稳定得到要求电压。顺便说句,什么设备需要这么精准的电源啊?成本可够高的

网友A:
如果要的是基准电压。有好多可以满足的。还有你额+-0.005单位是什么啊。

网友Q:
先把5V变成±15V,这样可以驱动LTZ1000,再向VISHAY定制两个VHP101系列的电阻将7V分压即可得到3.3V的精准电压.

网友R:
如果只是要这个精度的电压基准还是很容易的,如果要做到这个精度的电压源,难度比较大

网友S:
可以参考ADR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