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求语音识别模块使用芯片

楼主(2015-11-12):
看到某宝上有卖语音识别模块的,很贵,想知道里面用到什么芯片,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模块,能听懂开空调,关空调,开灯,关灯,等简单的命令就行。
目前查到一个芯片DL3302,不知道还有其它什么类似的芯片合适的,请各位大神帮帮忙,谢谢!

网友A:
除了这个芯片,其它的芯片不多

网友B(2016-04-13):
这方面我也研究过,这个芯片还是不错的,就是有点贵,50左右好像。

网友C:
买回来样品用过,还算不错的。

但是只有50个命令。

借楼问一下科大讯飞嵌入式的Airtalk有人用过没?这是个啥玩意啊,是软件还是芯片啊?科大讯飞官网上都没有什么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