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5V转12VPWM电路干扰大

楼主(2015-11-12):
使用了信号发生器产生5V PWM(1KHZ )信号,通过NPN管转换成12V.
用示波器测试图中R4处的波形,大致是一样的

就是低电压时候的波形杂波太多。需要获取频率及占空比稳定一点的信号,应该怎么改进电路:dizzy:。

在断开信号发生器,直接测试R4两端,也可以看到杂波。

希望有相关经验的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三极管CE间不用并电容,在R4后接RC滤波即可,

网友B:
可适当增大R4,增加导通时R4上的压降,或者减小R3.

网友C:
你用三极管也就这效果了,用MOS管可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