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关于2812,对二进制数的译码

楼主(2015-11-12):
第一次使用DSP。。现有环境是2812。

前面的电路是计数器给出了3路输出,用高低电平代表一个2进制数,请问如何用2812来译码这个数呢~~
需要先接一个AD在传给dsp吗?

网友A: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说现在有三个0~3V的脉冲信号,频率大概1KHz,想利用这3路信号来表示一个数。。不知是否可以直接接到IO口用作信号处理,如3V左右直接认为是1,0V则认为是0~~

网友A:
1KHz的如果用单纯的IO口有点危险,你应该首先看一下普通IO口识别频率是多少。如果这个能达到应该就没有问题,有一种通讯方式叫做单总线。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B:
1khz没有问题,直接接I/O口,直接读I/O口状态就可以,不用A/D转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khz没有问题,直接接I/O口,直接读I/O口状态就可以,不用A/D转换。

可以建议使用当总线方式。

网友C:
1k的频率肯定是没问题的    就是需要你保证送入的脉冲不能超过IO的承受能力
不知道是不是方波    如果不是    最好用比较器等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