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反转为PCB文件遇到的问题--TI开发板

楼主(2015-11-12):
导入Gerber文件顺利,Drill文件也导入,当导入Net文件时报错
直接提取网络表时报错如下:

选择“是”后,出现如下对话框,然后这个每层的类型如何选择?

求大神指教!在线等 比较着急

网友A:
这个在网上搜下的吧,可能是丢失了一个相关的文件的。

网友B:
楼主,你的图片挂了.我一个也看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参考网上的资料试试:http://wenku.baidu.com/link?url=rZs-hEB2ZNfi3ExHKX55Yb9rCtDqSr31xmDkQsifBH_gM-Ulw ...

这个资料的就参考的了吧。

网友D:
引用的外部的图片?

网友E:
我觉得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网上搜下的吧,可能是丢失了一个相关的文件的。

PCB 我是搞定了  但是在PCB版图上看不到过孔,CAM文件导入DRL文件前后样子都一样,这是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呢?

是电脑系统还是AD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网上的资料试试:http://wenku.baidu.com/link?url=rZs-hEB2ZNfi3ExHKX55Yb9rCtDqSr31xmDkQsifBH_gM-Ulw ...

PCB 我是搞定了  但是在PCB版图上看不到过孔,CAM文件导入DRL文件前后样子都一样,这是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