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G6 ADC参考问题

楼主(2015-11-12):
看了多遍手册,都没有看到怎么设置ADC的参考电压?

网友A:
我刚看了GD32F10X的用户手册,ADC的参考电压是不可以配置的,只能由外部来提供,在相应的参考电压的引脚上,一般VREF+连接到VCC,VREF-连接到GND。另外内部提供参考电压VREF,内部连接到VIN17的输入通道,可以用来测输入的参考电压,倒推。

网友B:
参考电压的直接采用单片机额供电电压也可以的。

网友C:
楼上说的是,其参考电压的可以跟电源共享。

网友D:
这个参考电压最大为3.3V的吧,那样就直接采用电源供电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