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usart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15-11-12):
usart接收的时候,检测到起始位RXNE置位,设置RXNEIE进入中断 ,但是当数据接受完成,可读取的时候,会在此设置RXENIE,中间没有复位,这样不会导致数据错误码?

楼主:
为什么没人啊?

楼主:
大神都去哪了

网友A:
没有用过。
觉得如果这两个可以一起用的话,肯定在接收数据前要先清RXNE标志吧。

网友B:
估计大家都没太明白你想问什么?“设置RXNEIE进入中断 ,但是当数据接受完成,可读取的时候,会在此设置RXENIE,中间没有复位”,它们是同一个标识位么?

网友C:
配置初始化都是在接收之前进行的,接收启动后,就不干预了,只需要读取数据接收寄存器,然后清理标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大家都没太明白你想问什么?“设置RXNEIE进入中断 ,但是当数据接受完成,可读取的时候,会在此设置RXE ...

usart通信的时候  接受方一直在采样从发送方发送过来的数据   当接受到发送过来的数据起始位时  RXEN将由硬件设置为1  但是当该帧数据传输结束 照数据手册所述  会再次产生RXEN置1行为  这样不会产生错误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初始化都是在接收之前进行的,接收启动后,就不干预了,只需要读取数据接收寄存器,然后清理标志就行了 ...

usart通信的时候  接受方一直在采样从发送方发送过来的数据   当接受到发送过来的数据起始位时  RXEN将由硬件设置为1  但是当该帧数据传输结束 照数据手册所述  会再次产生RXEN置1行为  这样不会产生错误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usart通信的时候  接受方一直在采样从发送方发送过来的数据   当接受到发送过来的数据起始位时  RXEN将由 ...

接收后,置位后,系统才开始读取数据的,不会产生错误,读取完成后,应该会清零。

网友D:
建议你还是看英文文档吧!

网友E:
在此,应当是“再次”。这中文,还真不如看英文。

只收到起始位,应当不会产生RXNE标志,最多会产生错误标志。
最好把英文放出来。

网友:
当接受到发送过来的数据起始位时  RXEN将由硬件设置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还是看英文文档吧!

英文文档上传了  好像意思也长不多  您可以看看 吗  不知道我意思有没有理解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此,应当是“再次”。这中文,还真不如看英文。

只收到起始位,应当不会产生RXNE标志,最多会产生错误 ...

已经上传了英文版的  好像意思也差不多啊

网友F:
手册上这样写好像是有点混淆。不过从实践经验来看,肯定是没影响的。

网友E:
刚才看了下英文全文,LZ提到的段落都找到了。

原文虽然说“The start bit is confirmed (RXNE flag set, interrupt generated if RXNEIE=1)”,
但如果说RXNE紧随start bit出现,也有些牵强。
原文倒有“The RXNE flag is set after every byte received”这样明确的话。

LZ不用纠结文档了。总之是这样的:
一旦发现RXNE为1,或者进入接收中断,就说明接收到新数据;
严格一点的话,先检查PE、FE这些错误标志,
然后自己决定要还是不要。

估计多数人都不去检查这些标志。

网友G:
一旦发现RXNE为1,或者进入接收中断,就说明接收到新数据;

楼主可以编个小程序验证一下

网友H:
收到有效起始位,肯定将设置RXNE,不管数据有没有错误,但不是在刚收到起始位时设置,而是在收到停止位时(不管停止位有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