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240使用ACMP反向UART TX 信號

楼主(2015-11-12):
將MCU內部的ACMP當作反向器使用,把TX 輸入的ACMP的正端,ACMP的負端使用內部的BAND GAP,ACMP的輸出設定成反向信號。

代碼

网友A:
將MCU內部的ACMP當作反向器使用,把TX 輸入的ACMP的正端,ACMP的負端使用內部的BAND GAP,ACMP的輸出設定成反向信號
之前见过这个应用方法。

网友B:
还是头一回见到这么个用法啊

网友A:
电路应该是越简单越好,所以不用弄这些抽象的无法理解的东西,太不符合实际需求了。

网友C:
將MCU內部的ACMP當作反向器使用,把TX 輸入的ACMP的正端,ACMP的負端使用內部的BAND GAP,ACMP的輸出設定成反向信號。这个处理方式,能满足实效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