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整流桥问题求助

楼主(2015-11-12):
想请问各位大神,在电路中整流桥后的负载最大可以加多少w?比如2A整流桥或3A整流桥的?有什么公式吗?过大整流桥烧坏吗?谢谢了

网友A:
不需要考虑最大加多少瓦,加多少瓦是加给负载的,与整流桥无关,整流桥只需考虑电流和耐压即可,

网友B:
既然整流桥上只标注额定最大电流和额定最大电压,显然与负载功率无关。

楼主:
也就是说,1A的整流桥后带负载几百W也没问题吗?整流桥也不会损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1A的整流桥后带负载几百W也没问题吗?整流桥也不会损坏?

看额定电流与电压乘积,小于这个额定功率是允许的,建议搂朱回炉电工基础,哈哈,晕

楼主:
如果用于120多wLED 驱动,每个电源使用两只 2A 1000VDE 整流桥。输入240-260V,输出130V,空载190V左右,这个整流桥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于120多wLED 驱动,每个电源使用两只 2A 1000VDE 整流桥。输入240-260V,输出130V,空载190V左右,这个 ...

5楼老tyw已经说过了,2楼也说过了。
自己计算一下你的LED共需要多大电流即可作出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额定电流与电压乘积,小于这个额定功率是允许的,建议搂朱回炉电工基础,哈哈,晕 ...

:P 如果用于120多wLED 驱动,每个电源使用两只 2A 1000VDE 整流桥。输入240-260V,输出130V,空载190V左右,这个整流桥小吗?主要是供应商说是整流桥小了要求我们换大的

网友D:
整流桥有最大电流和反向耐压。整流桥消耗的功率就是正向压降和电流的乘积。
而负载功率是负载的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如果输入220V,也许只有2V消耗在整流桥上,218V在负载上。
你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
不过,如果有持续的1A电流,整流桥也会比较烫的,你自己摸摸就知道了。

网友D:
输入240-260V,输出130V,空载190V左右

这个和整流桥无关的吧,肯定是有其它电路的吧。

楼主:
噢,那整流桥该怎样选型,比如工作电流300mA,电压200V,那选什么样的整流桥的?小弟刚入这行,很多不懂请大神赐教?:)

网友E:
哎,根据电路图,计算出流过整流桥的电流即可,然后选型时候留出足够裕量。一般这个裕量越大,设计越可靠。  你应该来问,一般留多少裕量,而不是如何计算。  裕量是经验问题,计算是基本功的问题了!

网友F:
温度。一般1A的桥堆,只能做40W的高PF或20W的低PF,这样才可靠。

楼主:
谢各位大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温度。一般1A的桥堆,只能做40W的高PF或20W的低PF,这样才可靠。

那2A的桥堆能做到多少W?是大概成比例增加吗?

网友G:
最好不要超过整流桥额定电压!

网友H:
主要考虑管子耐压和电流就行 电压电流取1.4倍即可

网友I:
楼主还在纠结于功率,那么多人都说了,直考虑耐压和载流能力,同时留取适当余量即可。楼主该好好学学欧姆定律,看似简单,初中的一堂课而已,但真掌握的话,就是合格的电子工程师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2A的桥堆能做到多少W?是大概成比例增加吗?

可以的,大概80W,低PF的,只能50W左右。不然温度有点高。我说的是220V输入情况下的整流桥。如果你是DC-DC的,比如12V输入5V输出的,那肯定不可能50W了。

网友J:
找一下整流桥的型号说明书看看,一目了然。

网友K:
这个纸面分析没实际意义,国货都懂得,关键要看供应商给你提供器件的真实指标,同时也需要自己优化布局,既要合理散热又不能影响到敏感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