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关于STM32L152的LCD控制器驱动段式液晶屏有残影的问题

楼主(2015-11-12):
各位大神,我用STM32L152自带的LCD控制器驱动段式液晶屏,段式液晶屏占空比1/4,偏压比1/3,驱动电压为3.0v.初始化代码如下:
void LCDInit(void){
  LCD_InitTypeDef LCD_InitStructure;
        RCC_LSICmd(ENABLE);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 == RESET);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I);

  LCD_GPIOConfig();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LCD, ENABLE);

  LCD_InitStructure.LCD_Prescaler = LCD_Prescaler_8;
  LCD_InitStructure.LCD_Divider = LCD_Divider_16;
  LCD_InitStructure.LCD_Duty = LCD_Duty_1_4;
  LCD_InitStructure.LCD_Bias = LCD_Bias_1_3;
  LCD_InitStructure.LCD_VoltageSource = 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
  LCD_Init(&LCD_InitStructure);

  LCD_HighDriveCmd(ENABLE);
  /*!< Configure the Pulse On Duration */
  LCD_PulseOnDurationConfig(LCD_PulseOnDuration_7);

  /*!< Configure the LCD Contrast (2.99V) */
  LCD_ContrastConfig(LCD_Contrast_Level_3);
  /*!< Wait Until the LCD FCR register is synchronized */
  LCD_WaitForSynchro();

  /*!< Enable LCD peripheral */
  LCD_Cmd(ENABLE);

  /*!< Wait Until the LCD is enabled */
  while(LCD_GetFlagStatus(LCD_FLAG_ENS) == RESET);
  /*!< Wait Until the LCD Booster is ready */
  while(LCD_GetFlagStatus(LCD_FLAG_RDY) == RESET);
}

可是残影问题严重,有没有大神有过这方面的经历,一起讨论一下。
问题已经解决,问题原因是飞线导致了信号的失真,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在没有使能LCD_HighDriveCmd(DISABLE);时残影问题很严重,使能之后,残影问题好了很多,但仍有残影,由此是不是可以判断是STM32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导致的?如果是,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1027004184\FileRecv\MobileFile
这是COM口没接屏的波形

黄色的为COM0,绿色为COM1

黄色的为COM0,绿色为COM1

黄色的为COM0,绿色为COM2

黄色的为COM0,绿色为COM2

黄色的为COM0,绿色为COM3

黄色的为COM0,绿色为COM3

楼主:
还有,这款屏在MSP430上使用时效果很好,显示很清楚,没有残影问题

网友A:
残影指的是什么,什么样的残影

网友B:
修改刷新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残影指的是什么,什么样的残影

就是本不该亮的段,呈灰色(半亮半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刷新率,试试

刷新率改大或者改小都不行,还是有残影

网友C:
这个屏的偏置是多少,工作电压是多少,最好实测一下供电电压,还有就是屏是接触式的话还要注意导电条是否良好

网友D:
这款屏在MSP430上使用时效果很好,显示很清楚,没有残影问题

LCD用的哪种,测量一下在MSP430上的驱动电压,看是不是一致

网友E:
波形不对,什么方式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屏的偏置是多少,工作电压是多少,最好实测一下供电电压,还有就是屏是接触式的话还要注意导电条是否良 ...

屏的偏置是1/3,工作电压是3v,实测供电电压确实是3V。我不知道你说的屏是接触式是指什么,是不是屏与MCU的连接方式?屏是用FPC线与MCU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波形不对,什么方式驱动?

什么方式驱动?我用的MCU自带的LCD控制器直接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CD用的哪种,测量一下在MSP430上的驱动电压,看是不是一致

LCD用的是哪种?你是指LCD控制器吗?我用的是MCU自带的控制器驱动的,驱动电压是一致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方式驱动?我用的MCU自带的LCD控制器直接驱动的

不是这个意思,驱动电压1/1,1/2,1/3的,感觉是1/3的,COM端多数是在1/3或2/3才对,如果是1/2的,多数时候在1/2电压,时间和COM数量有关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我用的官方的DISCOVERY开发板跑的官方例程为什么也有残影,有兄弟手头上有官方DISCOVERY开发板的么?可以跑个例程看看吗?

这是我测的开发板的波形,感觉偏压比是1/2,可是例程里明明是1/3,蒙了

这是我测的开发板的波形,感觉偏压比是1/2,可是例程里明明是1/3,蒙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网友的热心帮助,该问题已解决,问题原因是由于飞线导致信号失真。

网友G(2015-12-22):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官方的DISCOVERY开发板跑的官方例程为什么也有残影,有兄弟手头上有官方DISCOVERY开发板的么?可以跑 ...

我的工程也发现了跟大家一样的问题,主要是显示不均匀,LCD初始化程序跟大家基本一样,使用到4个COM,39个SEG。玻璃比较大。同一块玻璃我用430和PIC18F67K90驱动显示都是好的,显示颜色均匀,对比度也很高。说明玻璃自身是没有问题的。使用STM32L152驱动时,显示效果就完全变了,通过测试驱动波形,发现1/3电压只有0.7V(理论值是1.1V),2/3电压只有1.6V(理论值是2.2V),3/3电压正常有3.3V,这个还是在高功耗开关打开时测到的,如不打开,端口只能测到一点点毛刺。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是这个芯片的驱动能力太弱引起的,抱着这个想法,我定做了一款低功耗玻璃,装上后显示效果马上变好,波形电压也基本正常。但成本代价有点高了

网友H(2016-06-08):
请教段码式液晶驱动,你QQ多少?

网友I:
建议不要用stm32l152,驱动能力很差,之前就被坑了

网友J(2016-12-04):
今天也发现了,飞了30cm排线测试,显示的就不行,驱动能力果然不行呀

网友K(2019-03-04):
    /*!< Wait Until the LCD Booster is ready */
    while(LCD_GetFlagStatus(LCD_FLAG_RDY) == RESET){}
各位大神,死在这里是怎么一回事,请教下???
以下是我的代码:
void PER_LcdInit(void)
{
    LCD_InitTypeDef LCD_InitStructure;

    //¿ªÆôLSIºÍÅäÖÃRTCʱÖÓ
        RCC_LSICmd(ENABLE);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 == RESET);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I);
    RCC_RTCCLKCmd(ENABLE);
    RTC_WaitForSynchro();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LCD, ENABLE);
    GPIO_LcdInit();

    LCD_InitStructure.LCD_Prescaler = LCD_Prescaler_512;
    LCD_InitStructure.LCD_Divider = LCD_Divider_16;
    LCD_InitStructure.LCD_Duty = LCD_Duty_1_4;
    LCD_InitStructure.LCD_Bias = LCD_Bias_1_3 ;
    LCD_InitStructure.LCD_VoltageSource = 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
    //LCD_InitStructure.LCD_VoltageSource = LCD_VoltageSource_External;
    LCD_Init(&LCD_InitStructure);

    //COMºÍSEG¸´ÓÃ
    LCD_MuxSegmentCmd(DISABLE);
    //LCD_MuxSegmentCmd(ENABLE);

    //²»¿¼Âǹ¦ºÄ£¬¿ÉÒÔ´ò¿ª
    LCD_HighDriveCmd(DISABLE);
    //LCD_HighDriveCmd(ENABLE);

    /*!< Configure the Pulse On Duration */
    //Âö³å³ÖÐøÊ±¼ä
    LCD_PulseOnDurationConfig(LCD_PulseOnDuration_7);

    //ËÀÇøÊ±¼ä
    LCD_DeadTimeConfig(LCD_DeadTime_1);

    //2.99V ¶Ô±È¶È
    LCD_ContrastConfig(LCD_Contrast_Level_3);

    /*!< Wait Until the LCD FCR register is synchronized */
    LCD_WaitForSynchro();
    /*!< Enable LCD peripheral */
    LCD_Cmd(ENABLE);

    /*!< Wait Until the LCD is enabled */
    while(LCD_GetFlagStatus(LCD_FLAG_ENS) == RESET){}

    /*!< Wait Until the LCD Booster is ready */
    while(LCD_GetFlagStatus(LCD_FLAG_RDY) == RESET){}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0,(uint32_t)0x03F0);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2,(uint32_t)0x03FF);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4,(uint32_t)0x03FF);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6,(uint32_t)0x03FF);
//    LCD->RAM[LCD_RAMRegister_0] = 0x40|(LCD->RAM[LCD_RAMRegister_0]);

}

void GPIO_Lcd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A, GPIOB, GPIOC, GPIOD and GPIOE AHB Clocks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 RCC_AHBPeriph_GPIOB | RCC_AHBPeriph_GPIOC
                        | RCC_AHBPeriph_GPIOD | RCC_AHBPeriph_GPIOE, ENABLE);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LCD);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LCD);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LCD);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LCD);

    /*!< Connect PA.08 to LCD COM0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LCD);

    /*!< Connect PA.09 to LCD COM1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LCD);

    /*!< Connect PA.10 to LCD COM2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LCD);

    /*!< Connect PB.09 to LCD COM3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LCD);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LCD);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LCD);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LCD);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LCD);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LCD);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LCD);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LCD);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LCD);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LCD);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LCD);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LCD);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LCD);

    /*!< Connect PA.01 to LCD SEG0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LCD);

    /*!< Connect PA.02 to LCD SEG1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LCD);

    /*!< Connect PA.03 to LCD SEG2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LCD);

    /*!< Connect PA.06 to LCD SEG3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LCD);

    /*!< Connect PA.07 to LCD SEG4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LCD);

    /*!< Connect PB.00 to LCD SEG5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LCD);

    /*!< Connect PB.01 to LCD SEG6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LCD);

    /*!< Connect PB.03 to LCD SEG7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LCD);

    /*!< Connect PB.04 to LCD SEG8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LCD);

    /*!< Connect PB.05 to LCD SEG9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LCD);

    /*!< Connect PB.10 to LCD SEG10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LCD);

    /*!< Connect PB.11 to LCD SEG11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LCD);

//    /*!< Connect PB.12 to LCD SEG12 */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LCD);
//
//    /*!< Connect PB.13 to LCD SEG13 */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LCD);
//
//    /*!< Connect PB.14 to LCD SEG14*/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LCD);
//
//    /*!< Connect PB.15 to LCD SEG15 */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LCD);

//    /*!< Connect PB.08 to LCD SEG16 */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LCD);

//    /*!< Connect PA.15 to LCD SEG17 */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LCD);//JTDI

//    /*!< Connect PC.00 to LCD SEG18 */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LCD);

//    /*!< Connect PC.01 to LCD SEG19 */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LCD);

//    /*!< Connect PC.02 to LCD SEG20 */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LCD);

//    /*!< Connect PC.03 to LCD SEG21 */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LCD);

//    /*!< Connect PC.04 to LCD SEG22 */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LCD);

//    /*!< Connect PC.05 to LCD SEG23 */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LCD);

//    /*!< Connect PC.06 to LCD SEG24 */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LCD);
//
//    /*!< Connect PC.07 to LCD SEG25 */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LCD);

//    /*!< Connect PC.08 to LCD SEG26 */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LCD);
//
//    /*!< Connect PC.09 to LCD SEG27 */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LC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L(2019-07-08):
很不错的帖子,刚好遇到类似困难,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