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 ddr3换成了lpddr2代码怎么改?

楼主(2015-11-12):
我们把ddr3换成了lpddr2,是不是只要修改uboot就可以了,并不需要修改kernel的代码

第一个问题:
我现在已经根据Mx6DQSDL LPDDR2 Script Aid V0.04修改了uboot2009的flash_header.S中的DCD表;我们之前使用的是DDR3 64bit;现在改为LPDDR2双通道64bit;内存大小都是1G!还未测试硬件!这里问下 ?还要修改哪里吗?

第二个问题:
针对uboot2014.04和kernel3.10我们怎么修改呢?uboot2014.04没有flash_header.S文件了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 你帖中的问题,你这里把ddr3换成了lpddr2,你需要修改uboot,内核暂不需要修改。
关于你提到的两个问题:
1、关于DDR的修改,首先你要修改Mx6DQSDL LPDDR2 Script Aid V0.04中的参数,用该脚本生成相关的配置文件,然后用DDR stress tester进行校准,得到稳定的工作参数。修改u-boot中的相关代码。
2、关于uboot2014.04和kernel3.10在新的版本的BSP的porting文档中第一部分有介绍,以fsl-yocto-3.14.28-1.0.0这个版本的BSP为例,在文档:
i.MX_6_BSP_Porting_Guide.pdf (738.98 KB, 下载次数: 9) Chapter 1
Porting U-Boot from an i.MX 6 Reference Board to an
i.MX 6 Custom Board有详细的介绍。
希望以上回复可以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只需要修改uboot就可以了,高版本的uboot,好像都换成*.cfg了,具体哪个文件自己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