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620放大交流信号倍数和增益带宽积的问题

楼主(2015-11-12):
我想用AD620把一个5mV,200khz的交流信号放大到1V,但看了手册后发现这个芯片达不到要求,但是当我用低频高增益放大时,放大倍数却都是理论的2倍,求各位师兄师姐指教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比如这个图片,我用5.6KRG电阻,本应该放大10倍,而结果放大了20倍

楼主:
抱歉,楼上的图片在这了

网友A:
刘半仙吗?

网友A:
问题还没有解决吗?

网友A:
看来你还是不相信别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是不相信别人啊

不是不相信你- -确实达不到要求,但是我没搞明白按照数据手册的参数,放大倍数总是大两倍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不相信你- -确实达不到要求,但是我没搞明白按照数据手册的参数,放大倍数总是大两倍 ...

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就是没搞懂为啥放大倍数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就是没搞懂为啥放大倍数不对

你试着将你的5脚练到-15V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是不相信别人啊

您看看那个参数,我放大50倍的话200KHZ应该满足参数吧?但是放大10倍的时候倍数就不对,10mV应该放大到100mV,结果却是180mV.而我放大50倍,结果是522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将你的5脚练到-15V上。

不对,输入5mV,放大10倍成了1.5m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看看那个参数,我放大50倍的话200KHZ应该满足参数吧?但是放大10倍的时候倍数就不对,10mV应该放大到10 ...

都说了不满足,你应该仔细看看DATASHEET啊。后面还有一个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不满足,你应该仔细看看DATASHEET啊。后面还有一个图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不满足,你应该仔细看看DATASHEET啊。后面还有一个图呢。

那我换成低频低增益,放大倍数是理论值的二倍是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不满足,你应该仔细看看DATASHEET啊。后面还有一个图呢。

还有,用这个芯片采用两级放大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用这个芯片采用两级放大可行吗

你第一级都不对。你的意思是分成两个小倍数。理论上可以,但是不建议这么做。容易造成误差累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换成低频低增益,放大倍数是理论值的二倍是为何?

你把链接电阻的部分单独链接。不用拨码开关

网友B:
检查下线路吧——把示波器的“地”接到信号发生器的“地”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看看那个参数,我放大50倍的话200KHZ应该满足参数吧?但是放大10倍的时候倍数就不对,10mV应该放大到10 ...

对于AD620这样的好像有个共模电压的要求,共模电压你看下手册,有个曲线,线性段才能满足你说的比例,你可能是共模电压不在线性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AD620这样的好像有个共模电压的要求,共模电压你看下手册,有个曲线,线性段才能满足你说的比例,你 ...

谢谢啦,我找到原因了,是输入电阻和反相端没接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我找到原因了,是输入电阻和反相端没接地

反相端接地?你处理的不是差分信号?

网友D:
是差模信号输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相端接地?你处理的不是差分信号?

共模吧?我就是想把一个交流信号放大,我是初学者,请您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共模吧?我就是想把一个交流信号放大,我是初学者,请您指教

VREF接多少?你交流信号应该有个共模电压,这个电压要在AD620的线性放大区域,我也是略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VREF接多少?你交流信号应该有个共模电压,这个电压要在AD620的线性放大区域,我也是略懂一点 ...

接地

网友C:
哦,双电源供电应该没问题,AD620是不是只能双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双电源供电应该没问题,AD620是不是只能双电源供电?

网友E:
参考下这里吧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