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但生成.out文件了,能忽略吗

楼主(2015-11-12):
具体的警告是这样的,warning #10247-D: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reset_vec"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啊?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不太清楚的,,该问题需要详细化的。

网友B:
这需要一个相关的啥文件的。

网友C:
参考解决方法
#pragma DATA_SECTION(PieVectTable,"PieVectTable");
struct PIE_VECT_TABLE PieVectTable;将其改为#pragma DATA_SECTION(PieVectTable,"PieVectTableFile");
struct PIE_VECT_TABLE PieVectTable;文件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太清楚的,,该问题需要详细化的。

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需要一个相关的啥文件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解决方法
#pragma DATA_SECTION(PieVectTable,"PieVectTable");
struct PIE_VECT_TABLE PieVectTable; ...

冒昧请问一下您,为什么这样改就可以了呢?这问题出在哪里了,谢谢,谢谢

网友D:
估计是需要定义一个文件什么的。

网友E:
参考解决方法
#pragma DATA_SECTION(PieVectTable,"PieVectTable");

楼主这样改行吗,什么原因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参考解决方法
#pragma DATA_SECTION(PieVectTable,"PieVectTable");
struct PIE_VECT_TABLE PieVectTable; ...

学习了,为什么要这么改呢?

网友G:
警告不影响程序运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