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WM高电平时间换算

楼主(2015-11-12):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527675007\Image\C2C\LKOP7OR85D$[HWH2E$QX}7F.png    请教下  我读取到了高电平的时间现在想把它换算成ppm 该如果计算呢?

网友A:
这不就是占空比的计算啊

网友B:
你知道了时间,就可以换算成频率的,不过还需要知道低电平的时间才好,测完高电平,再测低电平的时间,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然后相除就是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了时间,就可以换算成频率的,不过还需要知道低电平的时间才好,测完高电平,再测低电平的时间,就是 ...

我直接把  (高电平时间-4)/100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直接把  (高电平时间-4)/100不行吗

你知道一个周期的长度吗?为何要-4,除以100,这不科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一个周期的长度吗?为何要-4,除以100,这不科学啊。

网友B:
噢,不好意思,原来是提前知道了T的值,知道的话就可以这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噢,不好意思,原来是提前知道了T的值,知道的话就可以这么做了。

:)  嗯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