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磁保持继电器需不需要加二极管

楼主(2015-11-12):
双圈的G6BK-1114典型驱动电路是啥,我看到一款板子上不加续流管直接就是两个三极管

网友A:
如果工作频率很低,并且用芯片面积大一点的三极管,可以不加二极管,但做成产品,最好不要省这一点点。  另外有的厂家做的继电器会集成二极管,那就完全没必要外加了。

网友B:
这个貌似和磁保持没啥关系,最好加上。

网友C:
也许磁阻大,反电势小得多,可以不用。

网友C:
永久磁铁的磁阻比软铁的磁阻大得多。

网友D:
一上一下还是要加为好。

网友E:
还是加上为好

网友F:
磁保持继电器的线包是正反向激励, 为保护开关管,最好是用两个稳压管背靠背进行保护,如是介意驱动电流倍增,直接在线圈上并一个阻值与线圈直流电阻当相的电阻也行(驱动时间很短,能耗通常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