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疑问

楼主(2015-11-12):
用multisi仿真,按说仿真是理想状态下的。从参数上看,与失调相比,可以忽略偏置电流的影响。
为什么在反相端会有21.4uV的电压?
按照如图方法连接电路,同相端有近500uV的电压。
是不是这种接法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A:
主要是仿真本身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仿真本身就有问题

实际电路中的500uV又该怎么解释呢,我觉得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输出可能会得不到理论值,但是输入怎么会这么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單電源与雙電源總是有些差異。無論如何,可以嘗試在同相端串聯電阻,才能更進一步,了解其影響。 ...

这个只是偏置电流有所影响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中的500uV又该怎么解释呢,我觉得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输出可能会得不到理论值,但是输入怎么会这 ...

3楼已经说过了:改双电源。
所谓轨到轨输出,实际上输出端并不能到电源负端。就ADA4638而言,输出端最低只能到距离电源负端约50mV。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已经说过了:改双电源。
所谓轨到轨输出,实际上输出端并不能到电源负端。就ADA4638而言,输出端最低 ...

实际上双电源仿真也是一样的结果。仿真,只有在V+大于16V的时候,反向输入端才会有看起来比较正常的电压,这与参数是不相符的。我比较在意的是输入端为什么会有电这么大的电压。
ADA4638参数里确实有输出电压这么一项,因为我实际搭了电路,单电源实际输出就是500uV的10倍左右。如果输出是在50mV左右,我也不会开这个贴啦,所以我在上面刻意没有截出输出这个参数。

网友D:
1.仿真系统并非理想系统。
2.实际搭电路下,测量仪器输入阻抗与运放的输入阻抗处于可比的级别,测量仪器引入的影响相当可观;
3.基于上面的原因,实际电路下,不要直接测量运放同相端和反相端一侧的电压,同相端建议串接个1K电阻,测量电阻远离输入端一侧的电压,在测量运放输出的电压,看放大是否正确,当然,这么靠近电源轨的小信号,建议还是用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