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关于bitbake醉心的文档介绍

楼主(2015-11-12):
请问哪位知道,飞思卡尔给的文档里面这么写Use bitbake -e  | grep ^S= to get value of,我该怎么使用这个命令呢?也不给举个例子,看得我是真心蒙掉了,现在还没找到u-boot的源码放在那里呢啊

楼主:
已解决,例如,bitbake -e u-boot | grep ^S=      这个命令即可以搜索到S=....这里就是存放u-boot源码的目录啦内核就是那个什么 virtual/kernel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例如,bitbake -e u-boot | grep ^S=      这个命令即可以搜索到S=....这里就是存放u-boot源码的目 ...

楼主下次问问题,一定要注明你使用的产品,这样好帮你找对应的工程师解答。
如果你说的文档,你可以把文档链接也给出来。
另外,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下次问问题,一定要注明你使用的产品,这样好帮你找对应的工程师解答。
如果你说的文档,你可以把文 ...

好哒,那个问题我解决了,不过现在有新的问题,我用的是T2080RDB平台,现在打算编译一个32位的内核出来,我按照文档生成了fsl-image-full文件。但是编出来的是64位内核,后来我按照如下命令1. $ source ./fsl-setup-poky -m p2020rdb 2. $ bitbake fsl-toolchain 3. $ cd build_<machine>_release/tmp/deploy/sdk

4. $ ./ fsl-networking-eglibc-x86_64-ppce500v2-toolchain-QorIQ-SDK-V1.8.sh in the folloing folder:

QorIQ-SDK-V1.8-20150619-yocto/build_p1020rdb_release/tmp/deploy/sdk,到第2部的时候出现ERR了,提示信息在附件里面呢,帮我解决一下吧: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哒,那个问题我解决了,不过现在有新的问题,我用的是T2080RDB平台,现在打算编译一个32位的内核出来, ...

我会把你的问题转给我们的QorIQ工程师,还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B:
你在设置poky的时候用的<machine> 是t2080rdb还是 t2080rdb-64b?
如何检测的内核位数?
这个目标板看着有点乱,t2080rdb? p2020rdb? P1020rd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设置poky的时候用的 是t2080rdb还是 t2080rdb-64b?
如何检测的内核位数?
这个目标板看着有点乱,t2080 ...

那个内核的位数,是不是内核配置选项里面选择多少位编译出来就应该是多少位的么?我用的是t2080rdb,附件里面有操作流程,请您帮我分析一下吧,谢谢!

711 Bytes, 下载次数: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会把你的问题转给我们的QorIQ工程师,还请耐心等待下。

谢谢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会把你的问题转给我们的QorIQ工程师,还请耐心等待下。

请教一下如果用下面的语句编译出来的内核是不是就是64位的呢?
make -j 4 uImage CC=powerpc64-fsl-linux-gcc --sysroot=/home/freescale/QorIQ-SDK-V1.8-20150619-yocto/build_t2080rdb_release/tmp/sysroots/t2080rdb/../lib64-t2080rdb LD=powerpc64-fsl-linux-ld.bfd --sysroot=/home/freescale/QorIQ-SDK-V1.8-20150619-yocto/build_t2080rdb_release/tmp/sysroots/t2080rdb/../lib64-t2080rd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设置poky的时候用的 是t2080rdb还是 t2080rdb-64b?
如何检测的内核位数?
这个目标板看着有点乱,t2080 ...

在吗?我按照您说的做了一遍,没有抱错,但是这样生成的内核应该还是64位的,如图所示配置。那如何生成32位的呢?
2015-12-10 11:42:26

楼主(2015-12-17):
顶起啊,使用yoctol项目的工程师不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