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如何在KDS中用PE生成工程代码(图文并茂)

楼主(2015-11-12):
说实话,PE应该是个比较好的东西,可是这么好的东西居然没有什么介绍,网上能找到的也就是一段很模糊的视频。版上有的,更多的是生成以后怎么导入到keil或者iar里面。既然走了KDS这条路,那就自己试试吧。过程参考了KDS本身的帮助文件,目前代码可以正常编译通过,不过仿真器ms配的有问题,版上有高手说和jlink配合较好,还烦请指点
建立PE工程首先是选择processorcomponent(处理器也被当做是一个配件), 然后再添加其他components(其实就是各种外设)并修改属性,定义各种事件(应该就是指中断)后就可以生成代码了。不过各种中断事件怎么处理是要自己写的,main要自己写,一些扩展设备比如传感器采集和显示什么滴要自己写(但是对于有经验的工程师应该直接把验证过的代码移植一下就可以了),最后编译动过就可以下载到板子上run啦。下面来看看具体过程。要做的就是定时控制LED闪烁,这简直就是入门必备啊。需要的是对GPIOtimer的控制。
首先当然是新建prj了,这里提示很明显。
选择器件,可以看到最新的K24F系列在kds里面也已经支持了。我想官方IDE的器件更新速度应该是最快的。
然后就是PE的选项。页面上看到SDK这个器件是不支持的,所以灰色。这里和help中不一样的是,help里面介绍,这个页面后还可以选择连接方式、编程语言等,但实际KDS里面是没有这些选项的。
初始生成的prj中已经有很多文件了,不过如果我们点开来看的话,除了CPU因为已经选好了,里面 有些初始化内容,其他文件大部分都只是一些结构性的文字,需要我们配置完各个component以后才有实际内容。
下面来配GPIOtimer,选完PE以后自动会出来PEview,最开始里面的component是没东西的,除了cpu。下面可以来增加component
先切到Components Library,找到GPIO_LDDTimerUnit_LDD,双击就可以加入到component列表里头。
DDK20的原理图上可以看到LD0是连在PTC12上的,所以我们要在GPIO里面做相应的配置,bit field里面选PTCoutput,在init里面选上自动初始化,这样可以自动生成和外设对应的一个指针,方便后面其他函数调用。

自动初始化,这个后面要用

Timer配置:

网友A:
新手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基于CodeWarrior中PE系统新建CMP例程
虽然是Codewarrior的,但是KDS PE新建的方法几乎一样,可以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