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AT91SAM9G25 PHY网络不通

楼主(2015-11-12):
做了个9G25的板子,现在系统跑起来了,但是网口始终不通,插上网线,PHY芯片的连接状态灯不是常亮,而是闪烁。phy芯片用的LAN8710,在UBoot和Linux中都试过,不得行,相关代码对phy的操作也走读了一遍,没有问题。硬件找了半天,暂时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1,在u-boot中,用ping命令时,显示如下:
U-Boot> welcome!!!ping 192.168.1.1
macb0: PHY present at 0
macb0: Starting autonegotiation...
macb0: Autonegotiation complete
macb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45e1)
Using macb0 device
ping failed; host 192.168.1.1 is not alive

2,在linux系统起来后,插上网线,串口一直打印:
root@at91sam9x5ek:~# eth0: link down
eth0: link up (100/Full)
eth0: link down
eth0: link up (100/Full)
eth0: link down
eth0: link up (100/Full)
eth0: link down
...
...
网上看了相关贴子,没有找到答案。我的是核心板+基板,phy芯片在核心板上,TX和RX链路的50R匹配电阻在phy芯片端,网络隔离变和RJ45座子在基板上。核心板phy芯片出来的信号线到基板的网络隔离变和RJ45座子连线有点长,不知道是不是对信号有影响,调了几天了,急啊,望各位指点迷津,谢谢啊!

网友A:
PHY芯片的连接状态灯是闪烁,通常都没什么问题的

查下Linux启动信息看是否有找到网卡。
在ping前,先ifconfig eth0 192.168.1.3试一下

网友B:
我怀疑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C:
楼主,还是主要查下硬件,我记得以前调试PHY网口link灯应该是常亮的,另外看你打印的信息也是连接不正常,可以参考成功的硬件电路查找原因

网友A:
一个灯常亮,一个灯闪烁

楼主:
结贴:原因令我泪奔....由于我刚到这家公司,然后把这个产品的升级工作分给了我,而基板的原理图只改了一部分,没有提出的我也没多改,而且当时由于时间紧,也没过问那么多,没叫我改的就没改。
后来我直接拿了个带隔离变的RJ45座子飞线到我的核心板上,网口正常工作。这时候,问题一下就暴露了,于是我问以前的工程师,方知以前用的是10M的网络,网络隔离变的型号我查了一下,也是10M的...当时就泪奔....

网友D:
网络变压器,没有单独10M的。都是10M/100M的。

楼主(2016-06-21):
引用 网友D:
网络变压器,没有单独10M的。都是10M/100M的。

有10M的隔离变压器哈。